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准备开始了,目标-T34

楼主(2004-07-20):
[这个贴子最后由liverbird在 2004/07/20 11:17am 编辑]
想做坦克好久了,一直没有自己动手,现在唯一能跑的就是一个爱德美的豹,用的还是玩具车的
遥控器
。现在准备开始制作1:16 T34,计划如下,请大家帮忙参考参考:
目标:机动性+象真性
预算:2000元左右
可行性:60%
1. 模型的选择:
坦克模型的选择让我很头痛,如果完全自制的话,耗费的时间精力太大,坦克的表面都不是光滑的,要想保证象真性就不能用钢板自己从头焊,最好使用玻璃钢开模,这方面不熟悉。如果完全购买成品,比如田宫的遥控坦克系列,就没有自己DIY的乐趣了,相当于买了一个玩具。刚好小号手出来一个1:16的T-34(国内还没有发售,估计还得等两天),准备使用这个,主要考虑有:比例比较大,全长有40多厘米,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改造;本身已经有悬挂系统,是类似与汽车的弹簧避震器;可动履带;这款里面还附有蚀刻片,可完全保证象真性,有模型制作经验的人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拿来改造成朝鲜战争中解放军的装备
模型花费:未知,估计应该在500元以下
2. 遥控设备:
车辆对遥控设备的要求没有飞机那么高,国产的应该够用了。准备使用振华的4通道遥控,2通道负责双
电机
驱动,第三通道炮塔旋转,最后一个炮管俯仰。好像还有一个第5通道,不知道如何使用,如果能用的话来开启前大灯。驱动电机使用两个20A电调,带刹车功能,炮塔旋转使用一个强力
舵机
改造,炮管俯仰用一个普通舵机即可
设备花费:500元(包括遥控器,接收机,电调,舵机等)
3. 动力:
动力有380和540电机备选,540的马力用来驱动1:16的坦克太可怕了,当然另一方面可以完全保证动力充足,齿轮箱需要费点功夫,问题应该不大。
动力花费:150元
4. 改造:
由于T34的套件都是塑料的,运动部件都需要更换,主动轮和诱导轮都需换为金属,路轮可以不换,不过轴承部分都必须改造。底盘最好用钢板进行补强,履带不知道强度如何,如果有条件的话也想换成金属的。基本上目标就是整一个全金属底盘,这样搭配强大的动力,就是一个真正的小坦克了
改造费用:未知
5.其他:
这个想法我自己认为还是可以操作的,其实用现有的模型套材改造应该是最便捷的方法,模型除了底盘的强度问题改造的地方多一点外,其他基本可以不动,而且不用的部分还可以用来做模具,比如说驱动轮,呵呵。还有一点就是坦克的原型-T34是出了名的简单耐用,我看过它的行走部分,非常有效。
这个项目目前还没有启动,处在准备阶段,模型和遥控设备都未到位。预计耗时至少半年

网友A:
兄弟你的方法非常对头,的确是容易实现的办法。这俺以前也有想到过,也想过拥有一辆大比例的t-34(俺也很喜欢t34系列,有3辆1:35的,其中有一辆t-34-76已经改遥控了。)。若要求不高的话,改这么一辆大坦克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优点,仿真度很高,极具观赏性。套件本身提供了主要部件,可以很容易的修改,而不用费尽心思去制作每个零件,制作的成功率很高。
不过缺点是,受塑料射出模型的材质的影响,这样的坦克是不太结实的。而且感觉不够重,缺乏重量体积比,而重量体积比就很有趣了,在真的坦克中,重量密度越大,越容易克服房屋、墙体等障碍(英国佬比较注意这个指标),在模型中,没有一定重量容易觉得“飘”,过草地时象是漂在草上打滑,很不爽的说。
建议,在底盘内做个合金底框,让其成为主要的受力部件。若能整个改成金属底盘,也好,不过那改的意义就不大了,那不是成了只买个t-34的上半部?若只改主动轮,可能就会使原装履带过度磨损,就麻烦了。所以是不是还用原来的?把原负重轮轴改成铜轴套应该不错,不如把原平衡肘也改成金属的?
俺的建议方案:底盘内加装整个金属框,平衡肘改金属,负重轮轴套改铜套,其他的暂时先用原物,以后升级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小比例模型的最好的方案

网友C:
为什么不尝试做一个大比例的T34呢,比如1:8的,用于坦克战这种车型非常不错。

网友D(2005-01-09):
喜欢1/16的T34有小号手的产品,精密得不得了,国内没有销售,喜欢的话我可以帮忙搞定。
http://www.trumpeter-china.com/w ... =22&Nclassid=19

网友E:
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F:
动力设备好像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