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顺德一微型机床和铣床不知对做坦克有帮助吗?

楼主(2004-07-25):
1)马达转速:20000转/分钟
2)输入电压/电流/功率/:12VDC/2A/6W
3)加工材料最大直径:20mm
4)加工材料长度:135mm
5)加工材料:木质塑料,软金属(铝,铜等)

1)马达转速:20000转/分钟
2)输入电压/电流/功率/:12VDC/2A/6W
3)加工材料:木质塑料,软金属(铝,铜等)
4)滑动行程:30~50mm
5)夹头:1-6mm
6)虎钳的夹持尺寸:25~35mm

http://www.xendoll.com/chinese.htm

网友:

多少钱?有意思

网友:

若只为了做辆坦克就买台机床好像不太划算吧?还是尽量因地置宜算了。
这么一台机床应该要几千吧?

网友:

这玩艺也要几千?什么世界
我看那玩意顶多200多

网友:

八件套3000元左右,什么车镗刨铣的都全了。但是-----------------只能加工木头和铝。破烂货了。

网友:

靠!三千多抢钱,和工具机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hinaboys在 2004/07/25 03:37pm 编辑]

这工具还可以,大家可以下载加工过程的Video参考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分别输入以下3个地址可以一载,直接点以下地址好像不可以下载
http://www.aidiya.com/video/a1.rm
http://www.aidiya.com/video/a2.rm
http://www.aidiya.com/video/a3.rm

网友:

这东西也叫机床?
http://www.china-bv.com/cpjs.htm
http://www.china-dy.com/index.html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hinaboys在 2004/07/28 09:12am 编辑]

应该叫微型机床

网友:

白马不是马?

网友:

如果是几百块钱就好了,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有这么一台机器对于俺们这种没事经常自己做点什么东西的,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儿童玩具。

网友:

这种车床我也研究过,它只能加工木材和较软的金属。最致命的弱点是所能加工的零件尺寸很小。我个人认为不适用于大比例模型的制作。

网友(2012-11-16):
如果是几百块钱就好了,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有这么一台机器对于俺们这种没事经常自己做点什么东西的,还是有用处的。

网友:
我有铝合金版的。意义不大。不是正规机床。 车床、磨床、切板机挺有用用。钻、铣基本没什么用。现在就用来做个小车床随手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