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匹配问题

楼主(2004-07-26):
1/8坦克长890厘米宽40多厘米.就是没算重量.负重轮考虑了铝材.塑料.40号钢三种材料,请我现在正在画m1a2坦克1/8的图纸.我打算用铁板做,就是不知到用36cc的发动机能带动吧?那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动力是肯定没问题的,时速可考虑在30KM/H
最大的问题时,发动机的体积太大,车体内根本放不下,我只好采用加大炮塔座圈,将发动机顶部深入炮塔内部。
其次,小型发动机大多数是强制风冷发动机,坦克内部空间有限,如何良好散热和保证其他电子设备在高温下可靠工作,这才是关键
另外你的车身890mm,换算成车长只有7120,是不是短了?

网友:

负重轮最好用40号钢!

网友:

我感觉负重轮和履带最好采用一软一硬的配置,不然行驶起来的冲击噪音够你受的

楼主:

用尼龙板,行驶面贴胶皮

网友:

我的想法,行驶着地面挂厚胶,和负重轮接触的滚道面挂薄胶,应该会既耐磨又安静的。

网友(2005-02-09):
hhhhhhhhhh  在 2004-7-26 06:42 AM 发表:

1/8坦克长890厘米宽40多厘米.就是没算重量.负重轮考虑了铝材.塑料.40号钢三种材料,请我现在正在画m1a2坦克1/8的图纸.我打算用铁板做,就是不知到用36cc的发动机能带动吧?那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你的坦克重量是多少?36CC的发动机的功率是多少啊?指点一下

网友:
我的M1就是油动的,10;1,26CC。
你的36CC肯定没问题。建议你控制重量,否则突破50KG太容易了。

网友:
尽量减轻非结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