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菜鸟问题)

楼主(2004-08-03):
前几天去附近的旧货市场转了一下,找到一些专门卖电机的店。店主问我要多大的电机,我说要200W左右的直流电动机。结果拿出来的电机要两只手才能抱,至少有4、5公斤我想你们坦克上不是用这种吧。后来找到另外一家,电机从外径1厘米左右到10厘米多的都有,可是有的没标签,有的标签上标的功率都很低,一般都是20-30w左右的,电源是十几二十几伏。我有点不太明白。你们用的200多瓦的电机什么样子的?

网友:

有刷的就小点了。。你那个估计是无刷2级电极

网友:

哈哈,俺也不知道自己买的电机功率有多大,反正是凭经验估算的。
比如说,买电机时,1、先看电机的直径和长度,体积大的功率不会太小。2、看转轴的直径,轴粗的扭力应该不会太小。3,观察绕线的线径和圈数,线径粗的且圈数多的,肯定是个狠角。但一般是这样的组合:粗线径加匝数少,这样的转速高,启动猛,但对启动电流要求很高,一但达到最高转速,扭力很暴!另一组合是,线径小而匝数多,这类的应该是中转速的,在速度低的时候就能达到很大的扭力,对启动电流要求不高。4、看带不带冷却风扇,若带的就说明其设计的转速高,功率大。
以上纯属“印象派”,参考就好了。要想精确的,可以问问sy6831老兄或x兄,人家是学院派的,呵呵。

网友:

楼上的兄弟讲的很好啊。

网友(2004-09-03):

专业

网友:

坦克上用的电池多大? 比如恒龙的90坦克配套的电池是多少mah的?

网友:

应该说恒龙系列的坦克,算是模型玩具化的,并不是以发烧的级别为优势,主要是性价比还算不错,又恰好符合吾辈坦克发烧友的某些要求。所以恒龙的坦克的动力和电池组是比较普通的。若用于大比例的重量级模型上,应该是不适合的。

网友:

呵呵,车模上用的发烧级540电机功率最大就有180W(不过扭矩小、转速高,不适用)。船用的加长550无刷电机(66mm长,普通540大约50mm长)实际测试功率可以达到1100W,扭矩可以达到40Ncm。后者通过减速器用在10kg-20kg左右的坦克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电子市场上的电机都是工业品。工业品和模型专用的电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2年前买的恒龙豹2上用的700mAH的镍镉。可以自己去电子市场定做一个2000mAH的镍氢电池组。跑的时间要长很多。动作也更持续稳定。

网友:

老大:对电器是一点也不懂啊  我做的98改坦克是用铝铆的有20KG 打算用2个主电机12V
3个副电机一个炮塔电机一个炮管电机一个击发电机
那个兄弟给我出出主意啊 谢谢
:)

网友(2005-04-14):
请教===》通常说的380  540 指的是电动机的什么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