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Tamiya Leo2A6 的悬挂

楼主(2004-08-07):
田宫新的豹2A6坦克悬挂,很简单,好像就是一跟弹簧线,以前还是用弹簧片的,难道是偷工减料,不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这就是扭杆式悬挂,原理跟真车一样,绝大部分现役的坦克和履带装甲车都用这种悬挂,好处是节省空间。

网友B:
简单有效啊。

网友C:
结构简单,可靠性好,这就是扭杆的优势。

网友D:
俺们也比较倾向于扭杆的方案,可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法找到合适的弹性金属杆用于大比例的坦克上。小一点的比例的坦克上,把常见的小弹簧拉直了就可代替扭杆,可大比例的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