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坦克悬挂测试系统的模型

楼主(2004-08-10):
      整体效果

      去掉基座

      去掉轮子

网友:

很不错的说,好的计划会有好的开头啊!
你的平衡肘打算用什么材料和工艺制作呢?
扭杆采用什么弹簧来制作呢?两头的固定方式采用什么方案啊?

楼主:

回楼上的:
平衡肘用普通的钢板3mm厚差不多,然后锯成10mm宽的小条折弯,打孔,并不一定完全和画的一样。扭杆的材料还不知道,所以我想弄个这样的装置来测试各种我能弄到的材料。顺便说一下,相同材料就算直径相同,长度不同的话,用在悬挂系统中所产生的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异的吧。两头固定的方案也只是想法,打算在大螺拴上钻孔,攻丝再用小螺丝固定。
车间里都是干大家伙的,弄这些小东西还得去买工具,而且我这些都还只是想法,不太成熟,希望大哥们指点指点。

网友:

我不主张这种结构,太浪费空间。坦克的内部空间是极其宝贵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

是啊,空间是要尽量的节约的,真的要采用这类结构的话,建议1、扭杆尽量贴近底板,不要布置太高。2、扭杆的端固定部件尽量靠近侧甲板的两边安装,不过这样一来,就要花更多的心思去寻找合适的扭杆材料了。同种扭杆材料,杆径越长,动行程越大,但越柔软。
再一个就是,若扭杆直径不大的情况下,用单用阻头螺丝来固定可能会不牢靠,想结实些的话就把扭杆的两头折回来,这样就更好固定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crane2004/08/09 07:51pm 发表的内容:
整体效果
(photo.5imx.com/up/0407/2004891944170.jpg)
      去掉基座
(photo.5imx.com/up/0407/2004891944181.jpg)
...
发表点看法。。。
1、平衡肘必须是弯曲的么?为什么不用直的?用铁板弯出这么个东西精度很不好保证的,而且加工比较麻烦。
2、扭杆的固定方式太复杂,占用空间又大。扭杆固定端为什么不使用花键(原理是花键的原理,其实把扭杆固定端一边锉掉一部分据可以),或者是弯折一下,象车辐条那样。

楼主:

多谢高手们指点,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