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1:6坦克模型内燃机散热如何解决?

楼主(2004-08-10):
我准备做一个1:6内燃机驱动的坦克模型,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发动机
散热。水冷?强制风冷?那位大虾有经验给教导教导。

网友A:
1:6的应该还是有空间装散热系统的吧,干脆水冷和风冷一块装好了,也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1;6的坦克估计用26cc的发动机,如果用强制风冷应该没有问题。且发动机都带冷却风扇,再家一级风扇效果更好。

网友C:
如何设计进风和出风是个问题。

网友A:
这么大的比例,,散热系统的安排就参照实车的位置安装好了,设计时紧凑些,应该空间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B:
在发动机的散热部分加装通风管道,管道入口处加装吸气风扇,管道形状视其空间大小具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