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的履带,,有些灰心了

楼主(2004-08-21):
铁家伙非常的笨重,真的担心它的动力和传动管不管用了,,,手工制作误差很大,恶果就是行走系统运动阻力很大,真的费劲!还是主张同好们购买履带和主动轮成品,免得遭罪!
导向轮的曲臂在做牵引越障的时候因受力很大,变形了,只好用圆钢重做了一个,,再次建议同好们制作模型的时候,做轻点算了,要不整个系统负荷过重,老会出问题。

下边趟着的是俺辛苦制作的主动轮齿圈,TMD,失败了,误差很大,不勘使用。望哪位同好能帮出个好主意,,累了,,先停工歇歇再说,

网友:

视觉效果还是可以的!能这样啃一块硬骨头实在令人佩服!
我看主动轮的齿距和齿形都不像是配滚子链的。你能不能把链条的规格(节距)和主动轮齿数告诉我,我帮你设计个图出来。
另外问一下,这坦克的比例是多大的。78MM宽得履带能用吗?

楼主:

谢谢SY6831兄的热情相助!!俺在一些关键部件屡受挫折,有些气馁了。因为这种爱好实在是花了我过多的时间和心血了,结果没有事业,没有女友,,,哈哈,全都怪它!没有亲自动手制作过的朋友真的不知道会这么难!
我用的时规链都是废旧的,搞不懂具体型号,因为没有测量工具也很难量具体数据。上网查了查,很象http://www.thc.cn/transmission_drive_chain/motorcycle_bushed_chains.htm
中25h型号的节距。我的主动轮直径是4厘米,采用了11个齿(跳一个齿孔齿合),我自己采用估算出的节距是11毫米的。我的坦克是1:15的,若不考虑比例的问题,小改一下平衡肘也能装进超宽的履带,但可能会显得很Q版!

网友:

链条的尺寸多半是英制,换成公制都不是整数。按你的连接25h的节距是6.35mm。两个节距是12.7mm。我把图给你发过来,你按1:1打印出来后,贴在纸片上或薄铁片上,用剪刀把轮廓剪出来,然后在履带上试验,如啮合良好,就用这样的方法做实形。图今天晚上或明天就能画好。

网友:

是电焊的,还是钎焊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8/22 09:45am 发表的内容:
链条的尺寸多半是英制,换成公制都不是整数。按你的连接25h的节距是6.35mm。两个节距是12.7mm。我把图给你发过来,你按1:1打印出来后,贴在纸片上或薄铁片上,用剪刀把轮廓剪出来,然后在履带上试验,如啮合良 ...
真的是太感动了!   忘记说明了,我的主动轮轮毂是4厘米的直径,若齿圈套上去加上齿伸出的长度应该就是5厘米的样子了。
谢谢帮忙啊!俺一定坚持改进,直到成功!

楼主:

下面引用由tttkkk2004/08/22 09:57am 发表的内容:
是电焊的,还是钎焊的
就底盘用电焊很粗糙的焊接了,什么是钎焊啊?

网友:

加油!

网友:

终于做好了,虽然有些挫折,但毕竟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一项工程(打的孔估计有3、4百个吧),我真是由衷的佩服,做模型就是要有这种持之以恒、不谓挫折的热情!你真是好样的!
如果自己设计制作主动轮真是那么麻烦的话,我还是劝你找4个时规连的小链轮,两个一组焊接后用做主动轮,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工作量,而且还有很高的精度。

网友:

锡焊,铜焊,银焊都属于钎焊.模型比例细节要有,不然不是珍品.

楼主:

谢谢大伙的鼓励和支持!line出的也是个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想过要把两片齿焊接在一块使用呢?真的是转不过弯来!sy6831兄给俺出了个图,打算先试一试,再弄不好,就只能试试用时规链齿轮代替了。
另,回tttkkk1大侠的话,俺现在焦头烂额的,一时半会还没法顾及模型的外观。以后把动力和控制部分搞好了,才接着做些细节。不过也不可能精细到哪里去,没那能耐啊!

网友:

厉害

网友:

铸铝履带+尼龙主动轮 省钱省力

网友:

铝的不耐磨吧!

网友:

我这几天做了 石膏模 滑石模 都失败了
最后做个不锈钢的 哈哈 铝不耐磨 我多铸点履带备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中国造2004/09/09 07:25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几天做了 石膏模 滑石模 都失败了
最后做个不锈钢的 哈哈 铝不耐磨 我多铸点履带备用
提醒一点:铝的重量很轻,表面张力大。模具浇口到型腔应保证有100mm以上的垂直距离才能铸出满意的外形。

网友:

不是吧!

网友:

终于找到同好了,我最近也在制作一个大比例坦克模型,1/10的,全钢的,直流电动机驱动,专门设计的减速齿轮组用来减速和增加扭矩,设计质量不超过40KG. 我有一些问题想和你交流一下,望不吝赐教.
你的1/15坦克的质量是多少?主动轮的轴用的是哪种标号的钢材?直径是多少?

楼主:

欢迎交流!
俺的96现在的质量大约18公斤左右,主动轮的传动轴是在废物堆里翻出来的一条直径比较合适的金属棒,经过自己打磨合适后做成的,至于是不是严格意义的“钢”就不太清楚了,呵呵。我感觉强度还是可以的,反正经过多次试车没能看出什么问题。倒是动力和传动系统能加强就好了,单位功率偏小,很不爽,在草地上很难完成转向。

网友:

你用的是双电机驱动还是单电机驱动?我设计了一套单电机减速驱动装置,其中有两个我自己设计的微型电磁离合器,可以很方便的进行左右原地转向,电动机是电动自行车上用的,也想过用汽车的启动电机,但要外接电源才能行.单电机驱动可以使两条履带的
运动速度相同.
1/15的模型质量达到18KG,是有些重.我觉得你可以在减轻质量上下些工夫,可以使你的单位功率提上去,比如车体的非承力部件可以用尼龙板制做.
传动系统的齿轮组用斜齿轮,有较高的传递效率,可以传递更大的扭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