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初次进入模型坦克,选怎样的坦克比较合适?

楼主(2004-08-28):
求教:初次进入模型坦克,选怎样的坦克比较合适?
1:想购买成品坦克,初入这个领域,不想自己做,价格250-350之间吧,恒龙系列的怎样,选哪个比较合适?
2:本人已经有futaba 4YF
遥控器
一套
3:航模上的
电池
:8.4V,7.2V 600mah-2200mah,镍镉、镍氢、锂电池都有
4:航模上的马达380、480、540、550
5:
舵机
8个、电调2个(20A 50A)
6:坦克上的BB弹发射装置可否卸下来,按在航模飞机或者快艇上?

网友A:
这些问题应该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你喜欢什么型号的坦克,多大的,功能怎样等等);能否改装还是看你自己是否有此兴趣、耐心与能力。
要感觉履带式车辆的通过能力,买一辆成品是不错的选择,恒龙系列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恒龙的的确不错,主要是便宜,性价比就突出了。但最让人头疼的是它的履带,简直是垃圾,很容易老化。
若把恒龙的遥控和控制系统更换升级,应该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装上比例遥控和两个电调,动态效果就很好了。再增加个激光瞄准,就更有意思,恒龙的bb炮还是不错的。但要装在飞机上估计就不太合适,主要是体积和重量,再一个是它利用重力的再填弹方式,在飞机上离心力很大,估计没法实现再装填。

楼主:
求教:恒龙的系列坦克里,那一款值得推荐?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楼主:
看了广东恒龙公司的坦克系列模型产品介绍,和sdly的介绍,90坦克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现在就急需要的话);否则再等10天,等那个新出的大坦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