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坦克的调速和转向的混控,大家感觉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04-08-30):
[这个贴子最后由gaoxin在 2004/08/29 04:07pm 编辑]

我想如果和车模一样,一个通道控制速度,另一个通道控制方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的混控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y6831在 2004/08/29 10:06pm 编辑]

我曾经设计制作过一个这样的控制器。你可以查阅《中学科技》2000。2期。题目叫“复合式比例控制电路”。

楼主:

抱歉,我没有定你所说的杂志,能简单说一下设计的思路及如何分配个通道的比例关系吗?

网友:

买个V尾混控就OK了。

网友:

-=-=-=-=-=>
买个V尾混控就OK了。
-=-=-=-=-=>
不一样的吧,坦克是要将两个电调复合控制。你说的是混控两只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xin2004/08/30 12:36pm 发表的内容:
抱歉,我没有定你所说的杂志,能简单说一下设计的思路及如何分配个通道的比例关系吗?
设计思路就是和你说的一样,用一个通道控制速度,一个通道控制方向。
原理是:速度通道的信号先通过一个加减运算器同时控制左右两只电机的调速器,在没有转向信号时,两电机上的电压相同。转向信号从加减运算器加入后能按比例(与转向杆幅度成比例)改变左右电调的输出电压(外侧电机电压升高,同时内侧电机的电压降低),从而使左右电机的转速发生变化。
这套系统对变比较大重量较轻的坦克具有很好的控制特性,但不适合速度快重量大的大比例模型,因为它没有电机的速度反馈控制。

楼主:

用以下方式计算大家看合理吗?
T=油门           范围(后退 -100-0-100 前进)
D=方向           范围(左   -100-0-100   右)
SL=左电机转速    范围(后退 -100-0-100 前进)
SR=右电机转速    范围(后退 -100-0-100 前进)
SL=T+D           如果SL>100 则SL=100 如果SL<-100 则SL=-100
SR=T-D           如果SR>100 则SR=100 如果SR<-100 则SR=-100

网友:

笼统说,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电路中是改变脉冲的宽度,一个加宽一个减小。

网友:

V尾混控就是做你们上面讨论的功能的。我以前实际试验过。只要电调的中点位置调好,用V尾可以很好的实现上面描述的功能。可惜隔了快半年的时间,那个V尾混控不知搞到哪里去了。估计这个月可以拿到一个集成的4通道电调。加上V尾混控可以实现对恒龙坦克的各种动作的控制了。

网友:

V尾混控器可以不要,在发射机上加一混控板,控制两个电调,可以实现混控功能,控制左右履带的前后运动。

网友:

有电脑设备,直接混控最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极速2004/08/31 07:29pm 发表的内容:
V尾混控器可以不要,在发射机上加一混控板,控制两个电调,可以实现混控功能,控制左右履带的前后运动。
怎么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