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0KG的坦克要用多大的电机能让它跑起来呀?

楼主(2004-09-04):
各位兄弟帮帮忙啊谢拉:)

网友:

可以用770或是775的都可以,

楼主:

那是多少W的电机呀?
转数有多少啊?
要用多大的电源?
多大的减速啊?
呵呵

网友:

每公斤20W左右,可以跑得不错了。

楼主:

2个450S电机?
或2个汽车雨刷器的电机?
呵 呵

网友:

跑得动应该问题不大,我的96坦克三十几斤,用单侧履带都能跑,但遇到阻力大的地面,如在草地上转向就很难了,单位功率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若有条件的话,还是用油动的最好

楼主:

油动传动太复杂了啊 还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