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有个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4-09-12):
把遥控的坦克改装成线控的 应该怎么改装?

网友A:
需要做一块控制板,用于产生可调脉冲发生器(可产生0.5mS-1.5mS,周期20mS,电压5V的方波脉冲),把这个脉冲信号用导线通到坦克里的舵机上,就可以了。一个通道用一组。

网友B:
有这个必要嘛?

楼主:
谢谢 本人的改装确实有点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