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火pao的后坐力如何克服?

楼主(2004-09-20):
我研制了一种火炮,1:10坦克模型用的,火药发射,非常仿真,是为我即将制作的德国1:10虎王坦克模型研制的,现在的问题是:发射时后坐力太大,给炮塔的旋转,坐圈的设计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那位朋友帮忙给提点建议:如何使制作简单,炮塔转动灵活,又能承受大的后坐力。万分感谢!

网友A:
火炮的后坐力如何克服?
先上图看看

网友B:
火炮的后坐力如何克服?
是啊,特别是你的火炮的图,,给大伙瞧瞧啊!

网友C:
火炮的后坐力如何克服?
什么原理的,期待中

网友C:
火炮的后坐力如何克服?
如果没必要太大膛压的话,可以尝试减小火药压力。比如在炮管上开一个
小孔,减少装药量等。
另外炮管末端做一个炮口气体泄放器(仿造真炮那样的炮口形状)也可以
减少后坐力和对炮管管壁厚度的要求。
关注你的炮是用的什么原理工作的,什么炮弹,打到目标能爆炸吗,自动
装弹的结构,可靠性好吗……

网友:
加一个炮口制退器
用机床加工一个炮口制退器就行了。
要不然的话就加一个消声器,发射时还不会有声音。
本人有图纸!以前也做过一个消声器,效果很好,就是腐蚀大了一点,要经常清洁,因为以前没有不锈钢吗!

网友D:
可采用弹簧加空气阻尼器的方法。

网友E:
你的炮塔座圈的轴承可以用一种叫做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的轴承,我就用的是这种轴承,炮塔质量在6KG以上,可以灵活的转动,但没有试过装火炮.

网友B:
这种轴承的直径参数是多少呢?能不能详细介绍?

网友F:
哪个轴承 自己能做的:)

网友(2005-02-03):
利民
在 2004-9-29 04:46 PM 发表:
可采用弹簧加空气阻尼器的方法。
比较可行 而且简单

网友G:
炮塔的旋转你可以考虑用蜗轮蜗杆的传动装置,该装置特点减速比大,减低转速加大电机的扭距,同时具有自锁功能,再配上反后坐装置.你可以试试,有结果给我回信

网友H:
弹簧比较可行。还有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医用注射器来做空气阻尼器。

网友D:
如果用合适的的射钉弹做炮弹,(不加弹头)效果会如何?
后坐力能否用加大炮膛空间来减小? 请各位发表高见!

网友I:
加大炮膛空间,攻击威力当然就减小了!!!后坐力会小一点,但得不偿失!
你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真炮的结构!!
用弹簧做 复进簧,很好!构件简单,好用!!
你上图呀 !!!
大家才能对症下药啊!

网友J:
用现成的气弹簧,应该会很好。就是汽车后门和发动机盖上用的助力簧,最小的长度只有50mm,却可以承受上百牛顿的力,还带阻尼。

网友B:
不是吧,诸位真的要把模型坦克搞成这样啊,,是不是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