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油动坦克的离合

楼主(2004-05-23):
由于本人不会画图,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明白。
离合分ABC三个,BC连接发动机的自动离合输出,为同向旋转,A可以左右移动,右移与B相连,车辆前进;A往左移,与C相连,车辆后退。
假设坦克为30公斤,爬坡30度,约用力10公斤,用9:1的减速机,离合间有1.5公斤的摩擦力就够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dly在 2004/05/23 01:15am 编辑]

为何不采用离心式离合器的方案呢?加工简单动作可X.大量使用在各种油动车模和直升机上,只需要调整油门就可实现自动离合,看来是最简单的自动离合方案了.连摩托车上都使用的,(有些型号的坦克也用),若为了增加个倒挡而搞个这么复杂的离合器,我建议兄弟不如采用离心离合器+一个倒挡,估计更简单,更结实,何必舍近求远舍简求繁呢?

网友:

现在好多东西采用的都是离心式离合器。。离合器偶不太懂。。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发出来给偶看看啥。。。

楼主:

我用的动力是50CC女装摩托的发动机,本身自带的就是离心式离合,上图是将发动机的离合输出,连接到变速箱的机构,是单边的。
以上的设想的确是为了倒车的,因为当时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之前做了两套齿轮的,失败了,这是第三套,感觉上还不是很理想,看大家有没有建议,希望能够加以改进。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东方朔2004/05/24 08:40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动力是50CC女装摩托的发动机,本身自带的就是离心式离合,上图是将发动机的离合输出,连接到变速箱的机构,是单边的。
以上的设想的确是为了倒车的,因为当时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之前做了两套齿轮的 ...
若要解决转向问题,还是装行星差速器吧,有条件的最好装双差速,比较理想,在兄弟这么大比例的坦克上采用,应该是每问题的。倒挡恐怕还是要老老实实的制作一个实用的带倒挡拨齿的变速箱了。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车模技术讨论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

我看这个自己现在做还不行啊,
那有买的我先来一个,
摩托车我到是有一台那也能改啊。呵呵我心疼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东方朔2004/05/24 08:40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的动力是50CC女装摩托的发动机,本身自带的就是离心式离合,上图是将发动机的离合输出,连接到变速箱的机构,是单边的。
以上的设想的确是为了倒车的,因为当时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之前做了两套齿轮的 ...

你那个现在能用吗?
你可不要说,你是做完了,没用,

楼主:

您可能忘了,前几天我在贴子里说,这是我几年前做的,因为效果不理想而弃置的,我出来打工已经四、五年了,这套东西估计还在原单位的柴房里,现在是不能用了。
当时我的工具只是电钻、砂轮机,这套离合是用九层夹板磨出来的,缺陷是振动大。
我没有使用常规的舵机,而是用减速马达带动长杆螺丝旋转,螺母就可以移动了。
我还希望有谁做的时候,顺带帮我也做一套。

网友:

减速马达带动长杆螺丝旋转
……的确是简单但强劲可靠的控制方式。

网友(2004-06-23):

我用的动力是50CC女装摩托的发动机,本身自带的就是离心式离合,上图是将发动机的离合输出,连接到变速箱的机构,是单边的。
以上的设想的确是为了倒车的,因为当时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方法,之前做了两套齿轮的 ...
摩托车发动机好多银子啊!

楼主:

那个摩托呀,我是在修车行买的,没牌照的二手车,800元

网友:

为了一个二手发动机800元?
全新的37CC的不过300多

网友(2007-12-29):
楼主的想法很好,但是对于扭矩的描述不太科学,如果能够做到足够的离合器传递扭矩,那是能够实现功能的
不解的一点是后面的回贴不少提到自动离心离合器,虽然都是离合器,实现的是不同的操作方式,这点应该是十分明确的

网友:
好家伙,这个世纪的人在和上个世纪的人说话呢

楼主:
呵呵,现在已经更新了好多个版本了

网友(2008-02-11):
减速马达带动长杆螺丝旋转bbs.5imx.com#H'?%T7U#t
……的确是简单但强劲可靠的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