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之坦克悬挂系统

楼主(2004-05-26):
[这个贴子最后由sdly在 2004/05/26 00:28am 编辑]

                   坦克的悬挂装置
一般有平衡式(杠杆式)复合悬挂,独立悬挂。根据其采用的元件结构不同,可分为:
         复合悬挂                独立悬挂
           1                        1
      1、螺旋弹簧             1、螺旋弹簧(如有名的t-34上的克里斯蒂式)
      2、桥式弹簧             2、扭杆    (德国3号坦克率先实用)
      3、橡胶弹性元件         3、碟形弹簧  (瑞士pz61)
                             4、液压弹性元件 (挑战者3)
扭杆悬挂和弹簧悬挂是两种决然不同的结构,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扭杆悬挂的国家,自从3号坦克后就都采用扭杆式独立悬挂系统了(4号其实是和3号基本同时研制的,其采用平衡式悬挂系统,弹性元件采用桥式弹簧)。扭杆式独立悬挂系统的原理在于管状材料表面形变来获得弹性行程,扭杆一头刻有花键用于固定,另一头接平衡肘,实现上下的位移。扭杆的优点在于体积小,动行程大(特别是扭杆表面实施了喷丸处理后),平时基本免维护,但更换很麻烦。现代战车绝大多数采用扭杆式独立悬挂。螺旋弹簧优点在于易更换保养,但弹性行程和特性不是很理想,同时此结构增加了车的宽度。现代战车上采用平衡式螺旋弹簧复合悬挂的,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奇伏坦”(酋长)和以色列的梅卡瓦1,不是主流。采用螺旋弹簧独立悬挂的有以色列的梅卡瓦3,这个国家着重考虑战损时的易更换性,同时中东的地形对悬挂要求不太苛刻,所以很螺旋弹簧的悬挂系统。至于液汽悬挂,是个时髦的东西,优点很多,缺点也很多,比如体积小,动行程大,弹性的曲线理想化,可实现车体的前伏后仰,地形适应性最佳。但缺点是造价高昂,制作复杂,同时由于过于精密总让人不太放心。目前采用全液汽悬挂的好象就挑战者3和法国的勒克莱尔吧,很多国家倾向于把液汽悬挂和扭杆悬挂结合的使用,如小鬼子的74式和90式。最后还要提一下主动悬挂,那东西更麻烦了,还在研究当中。应该来说,液汽悬挂或液汽和扭杆的混合应该是以后的主流模式吧。但目前有个例外,那就是德国,该国家工业能力很高,其金属加工工艺无人能比,他的扭杆特性及好,所以毫不例外的在豹系列中坚持用扭杆,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提一下弹性悬挂在模型坦克中的使用,因为扭杆是大多数坦克采用的弹性元件,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在模型中“以扭杆模拟扭杆”,想法是很好的。但问题在于,普通的制作者,没有办法找到弹性效果很好同时扭力很合适的金属杆或管子,所以有些制作者用钢片来代替扭杆充当模型的弹性元件,我的经验是,用拉簧来牵动平衡肘能更好的模拟扭杆的弹性特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5/26 08:44am 编辑]

比较全面,但漏掉了“液汽悬挂”的祖宗:S TANK;
大比例的模型还是应该使用“扭杆”+“液压缓冲”的方案;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扭杆”可以用金属管内套弹簧来解决,“扭杆”有弹性扭力作用平均、柔和的特性,在高速行驶和跳跃时的性能绝对优于“拉簧方案”。

楼主:

下面引用由hzbunny2004/05/26 01:27am 发表的内容:
比较全面,但漏掉了“液汽悬挂”的祖宗:S TANK;
大比例的模型还是应该使用“扭杆”+“液压缓冲”的方案;
而且根据我的经验:“扭杆”可以用金属管内套弹簧来解决,“扭杆”有弹性扭力作用平均、柔和的特性, ...
正解!看来兄弟的实际经验也不少啊!我的出发点是:拉簧比较好找到些,可能更容易达到目的。

网友:

我也同意上面的哥们。说的。我们可以一点点的来啊,
不一定就要现在什么都是最好的。你们说呢。我们可以先用拉簧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实现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性能绝对有差距。尤其是在跳跃方面。

网友:

液压扭杆和气压扭杆不知道上面另位有啥意见不

楼主:

扭杆加液汽方案真的很好,若稍微有点机加工的能力还是可以尝试的。
液汽筒的弹性物理曲线真的很理想。

网友:

既然楼上的那么说,拿根汽缸来实验下,不过汽缸很贵的。。。。其他倒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

德国坦克迷用的就是“金属管内套弹簧”来解决的!

网友:

暂时来说,有条件的用液压或液气,这个成本很高
想便宜点的,弹簧扭杆。拉簧,内镶扭簧扭杆都很不错。。。。

网友:

国产的98式是采用了1、2、6承重轴用液压,其他用弹簧式。。

楼主:

98真的是用弹簧和液压的吗?应该是扭杆的悬挂吧,然后有几个位置的装了片式液力减震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超级坦克在 2004/05/30 11:59pm 编辑]

是悬 挂系统为液气-扭杆混合式,
是采用1、2、6轴是采用液压,3、4、5弹簧
也许我打得快一点,没考虑清楚就打出来了,对此我表示抱歉

网友:

我想,这现在,还是不要想的,地方,你不可能,把什么都做的和真的一样,你说呢?放在里面的,你可以先做出来,在后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大禹2004/05/31 12:16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这现在,还是不要想的,地方,你不可能,把什么都做的和真的一样,你说呢?放在里面的,你可以先做出来,在后改啊,
当然不可能什么都能什么都像真的,但是,“仿真”主要是越像越好。。。如果离合器能买到成品。我想做油动更好点。。。但工艺更复杂。哎。难呀。。

网友:

液压或液气都不太现实   我个人觉得还是就买标准件的小弹簧就很好 又便宜```

网友:

离合器有现成的,电磁离合器,标准工业产品

网友:

光用弹簧效果肯定不好,我准备加四只减震器来实现刹车点头的效果。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利民2004/06/21 10:30am 发表的内容:
光用弹簧效果肯定不好,我准备加四只减震器来实现刹车点头的效果。
的确,最理想的弹性元件不是拉簧,之不过是最便捷的办法罢了。有条件的朋友还是考虑尝试多种办法为佳。我在设计和制作上也保留了在第一和第六负重轮处安装辅助减震器的余地,以后可以方便的升级更换。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会在所有系统都妥当后才考虑的。

网友(2004-06-27):

的确,减震器关键在于中心位置和重心的偏移

网友A(2005-10-02):
楼主能不能出图啊?

网友B(2006-01-04):
虽然是坟墓 还是掘一下 期待各位大侠早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