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图纸交流专贴。(新增我国85-2ap主战坦克和mbt2000坦克三视图!)

楼主(2004-06-01):
[这个贴子最后由sdly在 2004/07/31 01:34pm 编辑]

我的96设计简图,注意,是自己照普通图片随便测的,仅供参考。同时提醒:96的实车的第六平衡肘是反装的(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平衡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带来的尾部重量),而我基于方便的考虑一律作成顺装的了。

我现在采用的传动方案(做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因地置宜,有苦衷的),只在最终传动轴上采用了四个nick小滚珠轴承。

我最后采用的悬挂方案

已经舍弃的底盘方案(单电动机,双差速器,压簧式悬挂)

网友:

好贴!鼓励大家向专业发展! 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厉害  你用什么设计的`?我觉得压簧式悬挂简单  比较好做
可以说说 你最后选定悬挂的想法吗?

网友:

有可以容纳一件图片是2M多的相册吗?并且可以连接下载,方便大家!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tank2004/06/01 08:58pm 发表的内容:
有可以容纳一件图片是2M多的相册吗?并且可以连接下载,方便大家!
去广州视窗去申请免费相册,容量大,又好用,快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机车2004/06/01 08:53pm 发表的内容:
厉害  你用什么设计的`?我觉得压簧式悬挂简单  比较好做
可以说说 你最后选定悬挂的想法吗?
压簧真的没有那么好用,特别是加工条件很简陋的情况下。我舍弃的那个底盘是真的装好后做过动力和动态测试的,最后还是决定造一个更可靠的。
选拉簧式,主要是基于该结构需全新制作的零件是最少的,动作是最可靠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机车2004/06/01 08:53pm 发表的内容:
厉害  你用什么设计的`?我觉得压簧式悬挂简单  比较好做
可以说说 你最后选定悬挂的想法吗?
压簧式悬挂。我个人,认为,还是不用的好,你要是的不好的话,还没有挂簧式悬挂好,因为压簧在上下运动的时候,不太好用,

网友:

没拉簧动作那么柔和就是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6/03 12:47pm 发表的内容:
没拉簧动作那么柔和就是了。。。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可以用螺旋扭簧,今天下午算了一个下午,终于算出来了,其结构基本和拉簧差不多,螺旋扭簧就是老式自行车车闸复位用的那种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06 01:39a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用螺旋扭簧,今天下午算了一个下午,终于算出来了,其结构基本和拉簧差不多,螺旋扭簧就是老式自行车车闸复位用的那种
那东西可能太硬了,这样的坦克模型要做得很重才匹配啊。

网友:

俺也来凑个热闹。

网友:

负重轮中间采用的是滚针轴承吗?

网友:

没必要

网友(2004-07-12):

请说明用于多大比例的那种坦克?

网友:

1:12

网友:

楼主,你的几幅图用什么工具画的?AutoCAD里面的弹簧好难画,我自己编了个程序画弹簧,结果发现只要稍微画的细致点,机器就要运行好几分钟才能画一个。(赛扬2.6G的CPU)
希望楼主指点指点

楼主:

资料来源于《M军事力量2》。用于模友内部学术交流和非赢利用途。数码机随便拍的,应该不会侵犯版权的吧。
巴基斯坦的85-2ap主战坦克,注意,在外观上与我国的96式的区别最显著就是车尾。96的车尾有一个为了配合发动机及传动而设置的尾突,85-2ap则无。

下面的是mbt2000,我很喜欢的坦克。估计以后我国会将mbt2000的底盘加上99坦克的炮塔,做为新改型坦克取代99装备部队的吧(所以也是俺不选择99坦克作为制作模型的原因)

楼主:

下面引用由crane2004/07/30 03:51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你的几幅图用什么工具画的?AutoCAD里面的弹簧好难画,我自己编了个程序画弹簧,结果发现只要稍微画的细致点,机器就要运行好几分钟才能画一个。(赛扬2.6G的CPU)
希望楼主指点指点
呵呵,我习惯用3dmax来制作示意图,虽然没什么精度(精度对俺用处不大,反正自己加工不了)。运算的点和面多了,计算机当然吃不消的,我的也一样,所以还是尽量能减就减掉一些不必要的点和面好了。

网友:

原来如此,呵呵,谢谢指点

网友A:
双销式挂胶履带啊,

网友B:
履带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换装的,一般我国96在基层装备的都是单销越野履带居多。

网友C(2004-08-24):
为什么不用扭簧?原车可是扭杆减震

网友D(2004-11-17):
楼主的设计和我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你的图有点错误:图中两个电机的传动应该是各自独立的,但楼主的图中都连在了一起,应该是笔误。

网友E(2012-09-25):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