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坦克bb炮

楼主(2004-06-03):
用了玩具bb枪的一个顶杆筒和进弹槽,其余的围绕这两个零件全部用金属自制。

全结构分为装填机,炮管,炮膛,炮尾,还有一个弹闸(没有安装,靠重量输弹),同时主炮旁并列机枪位置是一个激光瞄准组件,也没有装上去。因空间的关系,全炮不能上下俯仰,考虑到坦克炮基本是直射,就算了。

网友:

真是佩服,什么时候我也能搞出一个就好了,以后有好东西,能多贴一下制作过程的图片吗?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

是气动还是弹簧动力的?

网友:

,你那是不是,好像是,照电动BB枪改的吧。是电动连发的吗?要是可以连发。你要加上一个,挂弹机,就要以,打空包弹了

网友:

有bb炮的发射原理和详细的零件图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rctank2004/06/03 01:15pm 发表的内容:
有bb炮的发射原理和详细的零件图吗?
个人觉得这门炮还不是很理想,很多零件容易损耗(主要是要压缩一个大弹簧),结构也不是很科学,所以就不贴结构图了,免得误导大家啊。强烈要求大禹把他的各种炮的结构展示出来!!!

网友:

可以在google是搜索××
上面有结构解剖,和这个原理差不多,但是不是很好做

网友:

你的发炮装置用到条形齿了吗,条形齿怎么做的,往复运动是否顺畅,最后级的齿轮力很大,寿命如何?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ly2004/06/03 01:34pm 发表的内容:
个人觉得这门炮还不是很理想,很多零件容易损耗(主要是要压缩一个大弹簧),结构也不是很科学,所以就不贴结构图了,免得误导大家啊。强烈要求大禹把他的各种炮的结构展示出来!!!

我会很快把。炮上传的,你就等吧。还有,你在街上没有,可以电动的BB枪吗,你买一把,不就行了,还得做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飞行侠2004/06/05 04:16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发炮装置用到条形齿了吗,条形齿怎么做的,往复运动是否顺畅,最后级的齿轮力很大,寿命如何?
最终齿是一个老式风扇上的很厚的金属齿轮,所以是没问题的。和最终齿同步的是一个弧齿,就是用来拉动条型齿的那个。弧齿是我以前收集的老丰田车上用来升降天线的尼龙齿,自己加工后做成的,估计也能受力。条型齿是自己用挫刀用铝合金材料修出来的,齿合情况良好。最不放心的是其他的减速齿,是普通的玩具金属齿轮,虽然受的力不是最大的,但总是很担心。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禹2004/06/05 11:18pm 发表的内容:
我会很快把。炮上传的,你就等吧。还有,你在街上没有,可以电动的BB枪吗,你买一把,不就行了,还得做啊
很多东西是有得卖,但我总是喜欢费物利用,自己折腾。再说了,还不是能省就省啊

网友:

利害,但是可不可以考虑用电磁弹射?电容放电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06 01:36am 发表的内容:
利害,但是可不可以考虑用电磁弹射?电容放电
兄弟你的提议很好,可是我怎么觉得就象在搞很超前的科学试验啊!估计会更难吧?

网友:

我做过一个试验,0。2mm的漆包线,1200圈,用个大电容,就可以把洋钉射出去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06 01:50am 发表的内容:
我做过一个试验,0。2mm的漆包线,1200圈,用个大电容,就可以把洋钉射出去
这么厉害?
一定要把结构图上来!!!!等着你啊!

网友:

天哪,很久以前的,只知道大致原理

网友:

什么原理??

网友:

一个并联电路,用单刀双执开关隔离,先向电容器充电,然后翻转开关,利用电容器向线圈通过瞬间电流,利用其产生的涡流效应,将线圈中央铁顶射出去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06 11:56pm 发表的内容:
一个并联电路,用单刀双执开关隔离,先向电容器充电,然后翻转开关,利用电容器向线圈通过瞬间电流,利用其产生的涡流效应,将线圈中央铁顶射出去
对电压、电流有什么要求吗?每次电容充放电的时间大概要多久呢?体积有多大呢?最好能回忆回忆,说个大概的指标要求。

网友:

我救济的使用干电池做的,别的不记得了,上学不用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