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轮中间采用的是滚针轴承吗?

楼主(2004-06-07):
负重轮中间采用的是滚针轴承吗?

网友:

我采用的是双圆柱棍子轴承

网友:

负重轮还是先采用简单的滑动的方法吧,可能采用滚珠轴承的必要性不是很大,速度不是很高的,勤搞润滑就好了嘛。

网友:

摩擦系数和机械效率这才是关键,本身才那么一点功率!越节约越好

网友(2004-12-06):
滚珠轴承不可以么?
哪里有便宜的卖?

网友A:
卖轴承的店里都有。两块钱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2013-01-09):
引用 网友A:
卖轴承的店里都有。两块钱一个。很便宜的。

路过,。。。。。。

网友B:
俺准备给炮塔加座圈轴承,但没找到合适的
85*90*6的。最小的外径都是11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准备给炮塔加座圈轴承,但没找到合适的
85*90*6的。最小的外径都是110的

一般的型号都有的,你去网上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型号都有的,你去网上找找。。。

但是我要的型号没有啊,85*90*6的。网上我找过了,外径都是110的,没有90的

网友:
你要的这个太难找了,,,90-85=5mm。。。说实话,还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