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计,准备用四台电机,分两组并联驱动

楼主(2004-06-07):
[这个贴子最后由xzdgh在 2004/06/07 02:28am 编辑]

所有运动部件全部采用滚动或滑动轴承,1:8比例,用两个12V18A的蓄电池,应该可以维持2个小时把,一台电机120W

网友:

没看懂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07 01:53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6/200467151000.jpg)
所有运动部件全部采用滚动或滑动轴承,1:8比例,用两个12V18A的蓄电池,应该可以维持2个小时把,一台电机120W
很不错啊,也打算做96式坦克?记得一定要设计履带调节装置啊!

楼主:

谢谢提醒,

网友:

两个12V18A的蓄电池,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没办法。接近400W的电机功率

网友:

为什么要维持2小时?有30分钟就差不多了吧。太重的车开起来会很困难的。应该尽量提高单位功率才对。

网友: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6/08 10:42a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要维持2小时?有30分钟就差不多了吧。太重的车开起来会很困难的。应该尽量提高单位功率才对。
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对车模而言,能连续工作30-50分钟就足够了。再说蓄电池充电很方便的,还是省一个电瓶的重量和空间吧。

楼主:

450瓦的耗电量和启动电流我准备改成1各30AH的电池

网友:

我同意。上面的说法,
我的电动也是每台,150W的没办法啊

楼主:

你用的大的电瓶?

网友(2004-08-25):

你的电机有多重,体积多大,是哪个厂做的

网友:

不能放个1千瓦的发电机吗?

网友:

耗电大户,建议把空调温度上调到2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