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销售的尺寸小的长尾票夹替代扭杆,大家说行吗?

楼主(2004-06-12):
长尾票夹替代扭杆??

网友:

那是钢片吧?打算如何安装?

网友:

开槽,螺栓调节

网友:

扭杆是很简单的结构,只要选用粗细长短合适的弹簧钢丝就可以了,何必再绕那些圈圈?

楼主:

请高手指点在哪里可以买到粗细长短合适的弹簧钢丝???
急!

网友:

有意思

网友:

下面引用由rctank2004/06/11 11:00pm 发表的内容:
请高手指点在哪里可以买到粗细长短合适的弹簧钢丝???
急!
机电市场卖弹簧的铺子里或某某弹簧厂门市部。要是吃不准数据就多买几种规格回去后试验,当然你要选的是粗细,长短就不用我说了吧。

楼主:

哪里可以买到弹簧钢片?

网友:

如果你要的是0.n厚的,最好找现成的,如空压机阀片等,这些都应能在机电市场买到。要自己动手做跑机电和电子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各种买工业品和原材料的市场也要多跑。你肯定会受益匪浅的。

网友:

的确如此,跑跑把没坏处的

网友(2005-09-28):
哪里可以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