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动坦克变速箱

楼主(2004-06-14):
本来想做一个电动坦克,但是考虑到加工和结构耐久性,比例取得太大了,又怕麻烦不想改小,再加上考虑的地面的恶劣情况和行走震动,反复的用有限元计算,结果慢慢的车重就超过60KG了,本来是两台电机驱动各110W,后来变成四台电机两台并列驱动,方案是设计好了可是一看电池!哇全部都在20公斤以上。这样车重就达到70KG以上,电调又不知道该怎么选,头痛呀。看了sy6831的履带传动原理图后,决定找个最简单的双流转向机构,并听从sy6831意见,油动驱动,电动转向(做不好可要找你算账,呵呵)。我花了一天时间画好了减速箱结构图,不连电机和皮带轮2.3KG重,自认为感觉良好,如有需要和空间我可上传全部设计资料,大约100M

可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发动机靠离合器甩块进行结合工作,半摩擦范围很小,总不能坦克一起动就达到10公里左右的行走速度把(设计最高时速为35KM,发动机转速7000RPM)。带轮的无极变速就很重要(也是最麻烦的)
倒挡的设计能简单,关键在于何时换档,及换挡的操作方式怎样,是不是需要额外的通路进行换挡控制,麻烦讨厌的就是最好没有换挡延时
最后提醒一下,坦克这玩艺千万别搞得太大,否则累死你

网友:

你原先的坦克比例是多大?

楼主:

1:10
现在是1:6到1:8之间

网友:

好家伙,已经为做砸找好台阶了。
离心式离合器滑摩的范围是不能太大的,但发动机的转速范围还是有点大的,发动机低速加滑摩应该还是能开得很慢的。你准备用皮带传动吗?那你可以去找摩托车(好像是“建设50”吧)的带式离心无级变速器。

楼主:

皮带?没办法,中心距不够,发动机尺寸太大了,

网友:

你用的什么发动机?

楼主:

37CC强制风冷汽油发动机,有两台,去年被水泡过了,今天拆开准备清洗修复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14 00:21am 发表的内容:
37CC强制风冷汽油发动机,有两台,去年被水泡过了,今天拆开准备清洗修复
原来是用在哪方面的汽油机?模型专用的?还是小油动工具上拆下的?

楼主:

园林机械,就是背负式剪草机上用的,四川雅马公司生产的,370元一台,后来他们又送了我一台,我没用,结果一起被水淹掉了

网友:

我也想找这么一台发动机,不知哪里有卖。

楼主:

去园林机械门市,看看,或者直接去雅马公司

网友:

SY6831你好我也是太喜欢坦克了  就是想自己作一辆可是一点基础也没有  您可不可以赐教赐教?我的QQ是17420501  谢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mjy5282004/06/16 06:53pm 发表的内容:
SY6831你好我也是太喜欢坦克了  就是想自己作一辆可是一点基础也没有  您可不可以赐教赐教?我的QQ是17420501  谢谢了
很抱歉,我没有QQ.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发Email或短信.我也只知道些皮毛,赐教实不敢当.

楼主:

太谦虚了,就是骄傲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16 10:06pm 发表的内容:
太谦虚了,就是骄傲
没听说有这么一说呀,

网友(2005-02-04):
我也要造一哦个油动的,我觉得马力小了没意思,我想用驾凌的发动机,你门决的怎么样?

网友:
3085757  在 2005-2-4 07:03 PM 发表:

我也要造一哦个油动的,我觉得马力小了没意思,我想用驾凌的发动机,你门决的怎么样?

是125还是250的?光125发动机的重量就超过50KG,你的坦克是多大比例的?

网友:
就是啊。体积太大了。还是电动机比较合适。

网友:
xzdgh  在 2004-6-14 06:19 AM 发表:

本来想做一个电动坦克,但是考虑到加工和结构耐久性,比例取得太大了,又怕麻烦不想改小,再加上考虑的地面的恶劣情况和行走震动,反复的用有限元计算,结果慢慢的车重就超过60KG了,本来是两台电机驱动各110W,后 ...

换挡机构里加一套单片机,我就准备这么做,整机在遥控器的指挥下勇单片机协调

网友:
sy6831  在 2005-2-4 08:03 PM 发表:

是125还是250的?光125发动机的重量就超过50KG,你的坦克是多大比例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那种屋脊边素的那种缸径是50 的把可能

网友:
xzdgh  在 2004-6-15 07:50 AM 发表:

园林机械,就是背负式剪草机上用的,四川雅马公司生产的,370元一台,后来他们又送了我一台,我没用,结果一起被水淹掉了

缸径是多少?马力呢,带你的模型吃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