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电之我见

楼主(2004-06-16):
看了大家的高见,坦克动力油还是电,各有千秋。首先说电。干净,环保自不必说,且容易制作,但要追求坦克的完美仿真,电动就很难了。而油动无论声音,排气,质感,动力都很容易做到。试想一下;当你做的坦克爬坡涉水,跨越障碍,卷起滚滚烟尘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多亏用了油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利民2004/06/15 04:11pm 发表的内容:
看了大家的高见,坦克动力油还是电,各有千秋。首先说电。干净,环保自不必说,且容易制作,但要追求坦克的完美仿真,电动就很难了。而油动无论声音,排气,质感,动力都很容易做到。试想一下;当你做的坦克爬坡 ...
大哥,你说了这样多,你的在那了,你做的是什么样的,
是电,还是油。我也想,做油动的了,可是,但可是,
我些到那去找,呵呵,,可能你是高人吧,
让小弟。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我没有做过坦克,但我想如果做大一点的,直接用汽油机强制风冷的,在稳定性,散热方面肯定比甲醇机高出不少,当然也更经济.

网友:

油动最大的缺点就是散热和震动,特别是单缸机,国产机在怠舒时就抖得满地乱转,更别说最大转速了,在坦克内部的狭小空间内要散热难难难

网友:

下面引用由xzdgh2004/06/15 09:26pm 发表的内容:
油动最大的缺点就是散热和震动,特别是单缸机,国产机在怠舒时就抖得满地乱转,更别说最大转速了,在坦克内部的狭小空间内要散热难难难
所以按楼主这样的高人的说法,再在发动机上装混流散热系统,那就更仿真了。哈哈,其实理想主义者可以这么安排:双缸汽油机……运转比较顺畅,双流传动系统,无级变速,差速器(还是斜齿的)带闭锁装置,液气独立悬挂(别忘了制作油缸动作系统,实现车体前俯后仰),当然,散热是水冷加混流风扇的,最后,别忘了加个电启动,,,晕!
这样的东西当然也是能做出来的,前提是,给我一个加工厂,还有一大笔钱!……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制作模型的初衷是什么呢?

网友:

去买50四冲的水冷机!就是个头大了点:)

网友:

我觉得做模型的意义在于充分发掘人的创造能力和克服困难的能力.如何在已有的条件下创造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相对的,只要自己觉得是就行.充分开拓思维,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约束.乐在其中就达到目的了.

网友:

模型快乐,就在于制作过程中

楼主:

几位兄弟的意见是我正在解决的问题。

     制作本身就是乐趣,尽可能把问题想透,少犯错误,成功的机率会大一些。
     我肯定是作油机的了,甲醇机体积小,但燃料成本高。汽油机燃料成本低,但体积大。国产汽油机最小体积用在1;10的坦克上也放不下,如非用汽油机不可,只能加大比例,其后果是加厚钢板,增加重量,不堪设想。我一直在关注国产模型汽油机,看来等不及了。我建议模型作成模块式的,便于调整。变速箱的前端或末端最好用齿轮皮带连接,既减少了震动传递,又可方便改变传动比。

楼主:

潍坊的兄弟;
   方便时帮忙了解一下宏源产的1e34f汽油机的最小尺寸;即拆掉外罩,油箱的轮廓尺寸。                        多谢了!

网友:

国产的37ML汽油机可在1:8坦克内部排列

网友(2005-02-04):
我决的如果有条件 还是油+电,着样不论是行走还是形成气势,都好.
你门决的呢?

网友:
油动的也有一点好,就是冒出的烟是真的。和真的坦克就有点接近了。

楼主:
有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其实没有干别的,利用仅有的时间专心地做坦克。(少说多作)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摸索,实践,很有体会,简单说来,没有决心不要做坦克!(这是忠告)
我个人认为自己的知识,能力还算可以的,仍产生过放弃的念头。(主要是加工条件太差)
我一直认为坦克链是制作关键,果然,我在此下的功夫最大,耽误的时间最多。
到目前为止已完成50/100的工作量,准备在春节期间进行部分装配。
已加工完成部分:1;油动发动机的离合器改造
                2;变速箱的设计及加工
                3;差速器的设计及加工
                4;车体的设计及加工
进行中的部分:  1;链条的加工
                2;炮塔的旋转的加工
                3;火炮系统的设计
未启动的部分;  1;电路部分
                2;伺服系统
                3;装饰及喷涂(锦上添花)
总之,只做坦克的过程是所有模型中难度最高的,(知识,材料,时间,能力。。。。。。)这就是挑战!

网友:
我决的最好是油+电,就和潜艇一样,这样无论是气势还是控制 都好 就是效率有点底 费油(我指的是汽油的,如果不是那你可就拉血了)

网友:
我喜欢油的!就是太贵

网友:
摩托车的发动机应该不贵吧。

网友:
同意利民的观点,我私下觉得,一下子太好高务远了,把系统给整的很复杂,不容易实现,我觉得模型或是工程上的问题,最好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解决,不要把简单的东西做复杂.这样可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同时对条件不好的朋友而言容易实现成功.
另外,有时候做一件事情,更多的是看执着的程度很毅力,正所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若没有持续的热情和毅力,条件就算好一点也不容易办成.我在制作那辆简单的96坦克,就曾经放弃过很多做了一半的方案从头来过,要知道每个小零件都是自己一锯一锉整出来的,放弃一个方案可真让人灰心,若没有坚持的决心,是没法子继续的.

网友:
楼上老兄有一句话是至理啊:“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可是我一贯坚持的原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