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问M1A1的负重轮

楼主(2004-06-16):
M1A1的负重轮是不是左右排列不对称的??为什么不做成对称的呢?

网友A:
很多坦克都是不对称的。。。。。。为什么这样做偶就不知道了,下面的高人继续解答

网友B:
这说明他的悬挂系统用的是扭杆。
扭杆式横在车身低下的,左边负重轮的扭杆固定端在右边,而右边负重轮的扭杆固定端在左边,这就势必造成轮子的错开。

楼主:
为什么不把左右扭杆固定在中间呢?那样不就可以做在一直线上了?

网友B:
那就是材料问题了,扭杆式弹性元件,它的长度直接引响其变形范围,坦克为了能获得更大的负重轮行程,都尽可能采用长的扭杆。

网友C:
扭杆弹簧由于其弹性性能成非线性,而且可以通过改变界面形状,获得较为精确的力学性能。

网友D:
是的,这正是扭杆布局的特点。虽然现在的材料表面工艺已经很发达了(二战时就采用了表面的喷丸处理技术),但估计要造一种很短的,足以使现在的扭杆长度减半但性能一样的扭杆还是蛮难的。一般的说,扭杆越长,获得的动行程越大,悬挂特性就越柔软;扭杆越短,动行程就越小,同时会显得很硬,对地形的适应性变得差。二战德国的豹式,是采用U型扭杆来或得更大的动行程的,现在进步了,就很少见这种扭杆了。再看纯油气悬挂的坦克,好象左右的负重轮看上去就不交错了。(酒后随笔,有错帮改  )

网友E:
我觉得这只是图纸的效果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小弟又长知识了

网友F:
这不是图纸的效果。如果悬挂系统采用扭杆布局,左侧和右侧的轮子是错开的!
请看下我的帖子
坦克悬挂系统-仿真扭杆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24&topic=74&show=0
然后加点空间想象就知道了!

网友G(2005-09-28):
悬挂系统用的是扭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