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4-06-18):
俺一直是个坦克发烧友,不管是大比例还是小比例的都很喜欢。尤其喜欢会动的。所以俺很久以来就有把塑料比例模型改成遥控坦克的习惯,但改了一堆以后,手头的小齿轮就用完了,可是还有一堆要改,就是不知道哪有那些玩具小齿轮卖,真成问题。有哪位朋友知道去哪能买到这些小齿轮吗?再一个问题,要请教熟无线电的朋友,怎么才能把市场上卖的那些奥迪类的小遥控玩具车的接收器的输出电流放大呢?那些接收器的输出电流实在是小,很不爽的说,特别是用来驱动履带类的车辆。

网友:

小齿轮不知道那有买。电流放大到是知道,用大功率三极管续在原来输出端就能放大电流。就是把大功率管(NPN)的基极通过限流电阻与原输出端正极相连,集电极与电源正相连,发射极输出。具体可找一本“电子线路”看看。根据电机的具体接法,大功率管还可以有各种不同连接方案。

网友:

偶和你有一样的困惑

网友:

我到是收集了一大堆小齿轮,多半是四驱车上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6/18 02:03am 发表的内容:
小齿轮不知道那有买。电流放大到是知道,用大功率三极管续在原来输出端就能放大电流。就是把大功率管(NPN)的基极通过限流电阻与原输出端正极相连,集电极与电源正相连,发射极输出。具体可找一本“电子线路” ...
谢谢指教!能不能具体说说用什么型号的三级管呢?俺有空就照葫芦画瓢,试验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ne2004/06/18 06:00pm 发表的内容:
我到是收集了一大堆小齿轮,多半是四驱车上的
四驱车上的齿轮是有卖的,包括全套的金属齿轮,但很可惜,那种结构并不适合用在坦克的传动齿轮上。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三级管要看用多大电流的电机,同一等级电流的管子也有很多型号,只要到店里按电流耐压要求选购即可,也可让商家给推荐一种。保险起见,电压(耐压)、电流应选实际使用的3--5倍以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dly2004/06/19 10:18pm 发表的内容:
四驱车上的齿轮是有卖的,包括全套的金属齿轮,但很可惜,那种结构并不适合用在坦克的传动齿轮上。
你可以直接与“小号手”联系购买“双动齿轮箱总成”,联系方法:http://www.trumpeter-china.com/ch/callme.htm

网友:

你啊,可以到,修钟,那里找找啊,有都是啊

楼主:

我打算用薄金属板自己加工这类小齿轮了,省得到处找,烦心。

网友:

能画成图传给我吗?不多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楼主:

下面引用由sy68312004/06/22 10:50pm 发表的内容:
能画成图传给我吗?不多的话,我可以帮你做.
s兄真的是少有的热心人。真的非常的感谢。这种小事是不敢麻烦你的,真的是太琐碎了,我怕日后还有别的兄弟会为这样的小事烦死你的。做这类小齿轮是用在1:35的比例模型上的,我还有高高的一大堆模型没动手呢,要找全这样的齿轮太难了。(谁让我有这些不良喜好呢?) 所以s兄还是把宝贵的时间用于钻研大比例的金属家伙好了。我的1:15的铁家伙正处于停工状态,(等大禹的气动炮结构呢!)所以就折腾小比例的。俺还有制作一辆1:35的金属坦克的想法呢,以后吧!再次对好心的s兄表示感谢!

网友:

S兄真的很热心,我是个新手,现在是第一次做大比例的坦克,他不论是在物质,还是在技术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
借这个帖子对你说声"谢谢了"!
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能帮我加工车身的地方了,我要用1.5mm的铁板用氩弧焊焊接,估计这个周末就能把底盘作好.接下来就是搞变速箱了,我还是决定用双流转向机构:)

网友:

二位说得俺脸都红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ne2004/06/23 05:10pm 发表的内容:
S兄真的很热心,我是个新手,现在是第一次做大比例的坦克,他不论是在物质,还是在技术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真的很感激!
借这个帖子对你说声"谢谢了"!
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能帮我加工车身的地方 ...
那可好啊,记得把底盘的样子发上来让俺们瞧瞧啊!提醒:一定要把好监工关,把底盘焊的精致些,别象俺的那样,没把好关,太糙了。

网友:

知道了,我以前学过氩弧焊,我准备自己动手,这个周末我就开工。
做好了,我一定第一时间把图传上来。

网友:

我的意见:能轻尽量轻,毕竟不是真家伙有防护要求,比例做大了稍不小心就会超重,不仅人累,动力系统也累啊,真坦克的设计也是这样的!

楼主:

所以说生活总是矛盾的,俺喜欢钢坦克厚重的感觉,可动力系统也会有所限制。若做得轻飘飘的塑料模型,又不满意,还不如去玩1:35的比例模型。不管怎么说,是金属的就好了,重量大家看着办吧---主要不怕搬运时费劲!

网友:

制作时控制重量,并不等于要做的轻飘飘!用金属做模型也该考虑重量的比例关系。1:16的模型重量大约在12KG左右(对应实车重量为50吨)。

网友:

我的车体看来又要搁浅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家附近没有剪板机和折板机。
我用的1.5mm铁板,在我原先确定的哪个加工点居然不能按我的要求加工!
我只有到城的另一边去找门窗厂帮忙加工了。
我设计的主动轮轴套也暂时做不了(主要是因为只做两套,数量太少,零件又太小,厂家不愿做)我的设计是每个主动轮用两个外径16的小轴承。原本平衡肘我也设计了轴套,但是因为造价太高,现在不得不放弃。
现在看来,做坦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