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

楼主(2003-10-11):
水火jian如何制作?大致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把胶塞和打气筒连接,往可乐瓶里装半瓶水,塞好胶塞,打气......

网友B:
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可乐瓶一个
去化学实验室找一个橡胶塞
中间打空
将自行车气嘴叉入 用胶密封
插入可乐瓶
重新取一可乐瓶取前面一段当箭首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