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楼主(2003-11-22):
机体 绿色模型产信天翁+新设计的2100M机翼,德国ORACOVER蒙皮,带副翼,碳纤维主梁.
电机 华迈-05钴+2.38;1减速器
遥控 JR PCM 9X
舵机 JR ES539X2 RCP.MC-100MGBBX2
螺旋浆 德国CAM碳浆
调速器 ESC 120

绿色模型的信天翁!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电动>固定翼-电固话题....转移过来的!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下面引用由天高任我飞2003/11/21 06:48pm 发表的内容:
机体 绿色模型产信天翁+新设计的2100M机翼,德国ORACOVER蒙皮,带副翼,碳纤维主梁.
电机 华迈-05钴+2.38;1减速器
遥控 JR PCM 9X
舵机 JR ES539X2 RCP.MC-100MGBBX2
...
你的电机可能不行,你需要60度的爬升角度,14秒的动力时间飞满4分钟,有希望参加全国赛。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可以啦!配置挺豪华的。你的桨是几乘几的?你的电机是050几的?
主要是飞行技术,这样的配置在全国比赛也可以混混了。现在的规则其实对动力要求不是很高,完全可以从着陆定点中找回来。14秒和20秒动力差距很容易可以在着陆定点中赚回来。
不论动力时间多少,你的着陆定点平均有几米?你的4分钟飞行平均误差有多少秒?如果训练水平在1米左右和3秒之内,全国比赛就有所作为了。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这个比赛怎么比的啊!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限8.4v电压;留空时间四分钟,每一秒计一分,超过四分钟倒扣,电机工作一秒扣一分。着陆定点,离目标半径一米内为满分一百分,超出部分每一米扣四分。

网友(2004-09-03):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真苛刻!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呵呵,比的就是技术!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动力方面浙江队都用0505改绕组的短期功率比一般的0505要大,不用无刷看来是不够拼~~`~~~`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哎~~~拼设备可不好玩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恩恩~~~~~

网友:
我这部电动滑翔机够参赛吗?

都钱堆出来的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