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无风天,手掷的遥控滑翔机能玩吗?我想买一架来练习一下,先请教啦!

楼主(2003-12-10):
无风天,手掷的遥控
滑翔机
能玩吗?我想买一架来练习一下,先请教啦!

网友A:
可以,但飞行时间要看你的投掷高度。机翼强度要加强。。

网友:
给你个建议,手掷除非你是从高处,如:山坡等的地方掷出,那么留空时间才会长,你可以在飞机前面装个牵引钩,找人用鱼线把他牵引上去,这样高度就比较高的,滑翔起来才有意思

网友B:
如果就你一个人可以考虑用软弹射!

楼主:
好的,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如果有条件就弄个绞盘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