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电机、减速齿轮箱和螺旋桨

楼主(2003-12-29):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3/12/28 05:55pm 编辑]
够大个儿吧!

网友A:
你的飞机不会小吧!浆好帅噢!

楼主:
飞机不大,两架 - 翼展一米六和一米八

网友B:
减速器效果怎么样?我也很想知道啊。

楼主:
还没飞起来。小问题不断,诸如有轻微卡齿、输入齿轮与电机主轴打滑、外壳螺丝受震松动等等。

网友B:
好!我知道了。你把碰到的问题都写出来,我这里可以随时改进!
另外关于电机齿和主轴打滑的问题可以这样解决。用厌氧胶,502,防松胶都可以。
看来新产品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啊!谢谢。

网友B:
轻微卡齿可能是内齿圈有细小的杂物,可能是装配时弄进去的。
螺丝受震松动这个还是用螺丝胶吧。
主轴和电机齿打滑先用胶水试一下,不行的话,我给你发几个带顶丝的电机齿。

网友C:
我正想买这个行星减速器呢,这些毛病现在都改进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