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请教T形尾翼的平尾操纵机构应该如何设计制作?

楼主(2004-01-01):
请教T形尾翼的平尾操纵机构应该如何设计制作?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turbo911在 2004/01/09 04:56pm 编辑]
如图所示:
 或者用软线

楼主:
谢谢!我想用软线,这样尾部的重量可以减到最小,维护也简单。但是软管在弯折后会产生一定的旷量,导致平尾的操纵不精确。不知道您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软线做成大“S”型旷量会比较小一点。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zxlcmc在 2004/01/10 10:58pm 编辑]
选择柔软一些的多股钢丝(如果飞机较小也可以选择韧性较好较轻的材料)做芯,关键是套管的内径尽量与芯轴的外径一致,当然芯轴应能在套管中自由无阻力的滑动,舵机输出臂和舵角处要把套管牢牢地固定在机体上,这样就可以很精确的利用芯轴和套管的相对运动来控制舵面。好好观察一下自行车的线闸,我曾经用过自行车的刹车线(买质量好的)做过大飞机和风动艇的软连杆,效果非常好,只是重量稍大,但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