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谁能讲讲关于V尾的知识?

楼主(2004-01-15):
请问1.5米-2米的
滑翔机
是普通T型尾翼加副翼的好飞还是V型尾翼无副翼的好飞?
有人能详细的讲一讲V型尾翼的知识吗?

网友:
据说V型的滑翔性能比较好,同时具备了升降舵和垂直舵的功能

网友A:
V尾阻力和重量较常规尾翼略小,方向舵效率尤其高(双舵)。但在非正常着陆时易损坏(如飞机翻身)。
V尾不能替代副翼。

网友A:
V尾需要有混控的遥控设备或至少加个混控器,如果想同时拥有升降和方向的控制。故成本较常规布局要略高。但也可以至控制升降舵而由副翼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