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我的电动滑翔机重心是否太后?

楼主(2004-01-22):
最近组装了一台380级的电动滑翔机,装好后,发现重心在升力中心的后方2厘米左右,不知是否会出现头轻的现象?
1:机身长800毫米;
2:翼展1100毫米;
3:马达380;
4:设计起飞重量500克,实际起飞重量508克;
5:三通道;
6:两个himark舵机,一个20克,另一个9克;
7:电池8.4V 700mah,重量91.7g;
请指教

网友:
请教:我的电动滑翔机重心是否太后?

你怎么知道哪里是升力中心?

网友:
请教:我的电动滑翔机重心是否太后?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1/23 08:37pm 发表的内容:
知道翼型就知道了吧?
如果飞机制作的翼型准确的话。
没那么简单。还要根据机翼轮廓形状计算的,而且,普通翼型的升力中心会随迎角变化而变化。

网友:
请教:我的电动滑翔机重心是否太后?

通常遥控飞机平飞时重心应和升力中心重合,此时平尾迎角为零。有些非常规布局的飞机需要平尾产生升力时,重心就有另外的考虑了。如创留空时间纪录的飞机需要利用每克可能的升力、平尾在前的鸭式布局、前后双机翼布局或无尾翼布局等等。
闪电猫说得很对。升力中心和翼型、机翼的平面形状和迎角均有关,其中机翼平面形状的影响最大。通常的重心放在平均翼弦的30%到35%之间,越靠前飞机飞行越稳定。常规形状的机翼如矩形、梯形等计算平均翼弦和重心还容易,但遇到非常规的机翼就困难了,只能靠近似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