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楼主(2004-02-03):
                        自我组装的猎鹰三通道380级电动滑翔机

1: 发射机:futaba 4YF;
2:接收机:一个台湾GWS R6N微接收机和配套晶体(9克,190元+60元);
3:舵机: 一个珠海hirmark 50BB 9克舵机(0.09s/60度,控制升降,75元),另一个珠海 hirmark
100 20克舵机(控制左右方向,100元);
4:电调:一个ESC-20A的电调(200元,10.5克,买的有点贵);
5:电池:8.4V 700amh 电池组,91.7克,45元;或8.4V 600amh ,110克;
6:机身和翅膀:选用中山顺达的三通道猎鹰飞机的机身和前、后主翼(翼展1100毫米,机
身长820mm,45元+35元+30元),它的凹凸翼型据说具有良好的低速飞
行性能和优异的滑翔性能,可在上升气流中长时间无动力滑翔;
7:电机和螺旋桨:选原机上380马达和螺旋桨(28元+15元,买回来检查,结果发现马达
上断了一根线,又重新焊上,转动还正常),据说这个马达电流小,功率大,
但没有感觉出来;
8:原飞机的设计起飞重量500克,组装后的飞机重495克;
9:加固工作:为了避免飞机在试飞时发生意外的碰撞,采取以下措施进行了加固:
       1:头部固定螺旋桨的两颗螺丝加小金属垫片,减少对塑料机身的磨损和马达高速旋
         转时产生的扭动(晃动);
       2:尾部固定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两颗螺丝增加了垫片,防止水平尾翼在飞行中的
晃动;尾翼上的螺丝孔内部的周围用小胶条粘接,防止磨损;
3:把两个前主翼用双面胶完全粘合,再用螺丝固定,并用透明胶带把周围全部粘接
一圈;前主翼与机身用螺丝固定后,再用胶带前主翼和机身粘接;这样处理后,
估计耐摔和耐撞强度增加一倍;
4:机身上固定主翼的3个螺丝孔内部的周围用小胶条粘接,防止磨损;

试飞结果:
1:具有良好的滑翔性(无论中空或低空),在10米高处关闭动力,几乎可以滑翔80
米(无风情况下);
2:飞机的重量比较大,转弯时的惯性比较大,经常是转过头,转弯一般采用小舵量或
“连续点击”方式;
3:飞机的重心有点靠后,导致在爬升时时常回出现“抬头太高”,出现失速的可能;
   飞机头部重量的增大对重心前移影响较小(曾经把46克重物挂在螺旋桨上,重心
才向头部移动1厘米),在头部增加十几克重量,重心几乎不发生移动。
4:飞行时间:原装机的设计飞行时间10-20分钟,但我没有做留空时间的测试,一般
两个架次就基本没有电了(每个架次飞行时间约4分钟吧)。
    5:遥控距离:还没有测试过,估计在空中不会少于500米吧。
    6:换块电池后(91g 8.4v 700amh换110g 8.4v 600amh),重量增加20克,对飞行没有影响,反道感觉稳定了一些,大概是因为头部重量增加,头轻现象有所改善。
感谢:春节期间组装这个滑翔机的过程中,得到了5imx上高手们的指点,收获不小,在此一并感谢,并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这个贴子最后由turbo911在 2004/02/03 01:23pm 编辑]

电池前移,重心位置有改善吗?你是华为公司的?

楼主: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电池已经快要和马达撞在一起了,看来只有选一个110g的8.4V电池,让飞机超重20克,不知什么型号的电池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可否推荐?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建议选用8.4,900MHA的镍氢电池,价钱都差不太多,重量是155克,或者就是机头太短了(15--20?),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你的飞机是在哪里买的?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滑翔机做起来要求很多,还是买个成品吧~

楼主: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机身、翅膀、马达、螺旋桨在深圳飞扬模型店里买的,上周问他们,他们说没有了。你可以再询问一下,有没有再进货。
猎鹰的这个380滑翔机抗风能力差,3级以后的风就不好飞了。马达、螺旋桨最好自己
另买。他们的比较贵。
你也可以询问杭州立翔模型店,他们那里也有卖这种飞机的。如果问了,可否把询问结果告诉我。我已经发邮件询问,他们还没有回答我。我想再买一个机身和翅膀。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看来他有些小和轻了~~~
你的是这架吗?我不太喜欢这个外型啊~5555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哦~~才发现应该是这个

楼主: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都不是上面的那两种,是中山顺达的3通道猎鹰。外观介于上述两种之间,机身是塑料的。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你那个飞行速度如何?

网友(2004-09-19):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3/01 05:58pm 发表的内容:
哦~~才发现应该是这个
(www.planemodel.com/VCR/IMGA1655.JPG)
我喜欢这个,据说很好飞

网友:
我的380级电动滑翔机组装过程

这个价钱有点贵,好象空机580RMB

网友:
这个飞机也是个玩具型的。没有那么 贵。

全套也就400多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