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楼主(2004-02-08):
(无正文)

网友: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你装在机头的附件不能试着调一下位置吗?比如把电池尽量往后装!
还有我想是不是可以加大机翼的安装角来试试!
调好了先手掷一下!
你的升降舵不能调吗?

网友: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重心没有调准吗?

网友: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我的火鸟403被暴撞后,也是头重下沉,开始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才发现是机头和尾部之间的连接杆从机头的卡槽中脱出,造成飞机头部和尾部不在一条直线上,尾部底,头部高,结果飞行时出现头重。后来把碳素杆重新插入卡槽并粘接,头部和尾部在一条直线上,就好了。这个经验不知对你是否有提示。另外,可以在草地上做无动力滑翔,来找原因,这样比动力飞行找毛病更安全。

楼主: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这里先谢谢各位大哥对我的帮助,我是初手,可我的机身是泡沫的,升降舵是手调的,重心怎么找

网友: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你的飞机不是遥控的吗??
控制什么啊?
我没见过你说的飞机,看来你一定要手掷调整好才能上天了!
就象楼上说的在草地上手掷吧!一定会调好的,无动力出手时不要抬头,
能掌握一下速度更好,找风小的天试,迎风!
如果先抬头的话是头轻而不是头重!

网友:
各位大哥电动遥控眼镜蛇滑翔机为什么机头重,投出后,栽头有什么方法解决 (无内容)

眼镜蛇好象是像猎鹰那样的玩具型飞机吧?双马达后推,分别由两个开关通道控制,这种飞机按理说调好以后,加油门就爬升,关掉油门就下滑的,转向靠单边马达转动,这种飞机已经算好了的,出现头重的问题就只能是机翼安装角和平尾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