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原创]版主的新滑翔机

楼主(2003-02-03):
全碳机腹,小型
电池
组,机翼抗撞保护钩

网友A:
请问什么叫"机翼抗撞保护钩 "

楼主:
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定义,反正就是在飞机受到大的撞击时机翼会从机身上弹出去。

网友:
好象滑翔机的这种机构挺多的!

网友B:
大的撞击? 滑翔机? 电动的? 怎么会? 晕菜

楼主:
山鼠,不知你问的是什么?这时一架不带动力的牵引滑翔机,起飞时许一个人用牵引绳牵引,其飞行速度很慢大概下降1米高度可以滑翔10-15米远。所以处意外一般不会有大的撞击,因此有损伤也不会很大。

网友C(2003-05-15):
[[[[[[[[其飞行速度很慢大概下降1米高度可以滑翔10-15米远 ]]]]]]]
这么好的滑翔比!
完工的全图呢?

楼主(2003-07-24):
这是自己凭手做的,完工了也没画图其实这架很垃圾的。我也只试飞了一次之后就没完了。真不好意思现在才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D(2003-10-31):
15:1的滑翔率?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