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V尾如何和舵机连接? (无内容)

楼主(2004-02-20):
(无正文)

网友A:
利用电子混控,每一个舵面分别连一个舵机。遥控设备要有混控,或用混控器。
可以自制机械混控,两个舵面分别连同一舵机的摇臂左右端,该舵机置于一个可前后滑动的装置上由另一个舵机前后推拉。具体结构你自己想吧!有点儿DIY精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