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楼主(2004-02-28):
有没有玩过的?麻烦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有的,可以作为入门的飞机是合适的。但没有翼龙耐摔,但如果事先进行加固,还是可以的。缺点就是舵机、电调、接收机一体化,无法重复利用。

楼主: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怎么加固?

网友: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转弯灵活,在普通模式下,转弯需要拉一下升降舵,补偿高度丢失。以下是火鸟400和
403的飞行比较,供参考:
400飞行的经验
1:起飞以后,动力不用开的很大,新手总是把动力开的过大,怕飞机掉下来,飞行就不稳定;感觉是飞机在控制人,而不是人控制飞机;
2:迎风起飞后,捕捉到风向,调好动力大小,逆风稳定飞行(很舒服的感觉);
3:和403比较,400更轻,滑翔性更好,自由滑翔不会撞地;
4:400的做工要比403好,403的V型尾翼设计的不方便,不好调整;
5:400在发生意外时,松手后动力自己关闭,403要
拨动按钮,初学者经常来不及做关闭动力的动作,结果飞机经常带动力撞地,摔得“遍体鳞伤”。
6:400转弯高度掉的不明显,403要拉升降舵,更有挑战性;
7:400没有升降舵,定点降落困难;403这点要好;

网友: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和操纵者的水平有关。我才开始学航模飞行,就用400,那时转弯半径比较大,怕飞机进入螺旋状态。现在在高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做急转弯没有问题。
还有抗风飞行能力也有很大提高。

网友: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小方 ,象你这样飞过油动飞机的高手,应该直接飞成都航佳的“挑战者”。

网友: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火鸟403的加固建议:
1:用透明胶带把前主翼周围粘贴起来,增加耐撞击的强度;
2:把尾翼也如此做,并把底部接橡皮筋的塑料挂杆和V尾翼沾上,防止降落时地面不平坦,把塑料杆碰断;
3:把盖电池盒的黑塑料盖与机身的连接部位用电工胶布粘接(内外都粘);
4:黑塑料盖在起飞前用透明胶布与黄色机身粘接;
5:黑色碳素杆与机身连接处用透明胶沾上,防止尾翼遭猛烈撞击后,碳素杆从机身的卡槽里脱落出来;

楼主:
请问各位对火鸟403的感觉如何?

感谢各位,已经出事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