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教:行星齿轮箱4.5:1的价格

楼主(2004-03-03):
求教:行星齿轮箱(4.5:1)价格 180元是否合适?
另外:11*8的折叠桨(国产)+整流罩 68元是否合适?
      镍镉电池1500mah、8.4V 68RMB 怎样?
      540电机配8x4的折叠桨是否合适,如果加上行星的减速器,配什么桨合适?

网友:
求教:行星齿轮箱4.5:1的价格

R:
1.行星减速:260.
2.电池1500MA小了!而且国产的电池并不适合于大型减速机构动力!
3.540带动8*4-8*4.5最合适!带齿轮,可以考虑12.**-14*XX的大浆!当然有条件还是配05电动机好!

楼主:
求教:行星齿轮箱4.5:1的价格

求教:镍镉电池1500mah、8.4V 通过珠海 GS 的540马达直接驱动 8*4-8*4.5的桨是否合适?
另外:550级马达上配的行星减速(4.5:1)是260元比较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