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5i批萨!

楼主(2004-03-04):
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fly]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fly][move]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move]

网友A: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0~无穷大!

网友B: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你想多少就多少!!!!

网友C: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这个问题问的好奇怪!!

网友D: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那要看你的遥控设备和~~你的视力了

网友E: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是问最小半径把?几乎可以原地转弯哦!

网友F(2004-04-28):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4/28 12:33pm 编辑]
我有个中山顺达的猎鹰,一个操场不够转弯呀,有用过的说说要多大的场地?我飞了一次撞坏了桨现在一直不敢飞了。

网友C: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中山顺达的三通道滑翔机我飞了3个月,还可以的,50米长,30米宽的场地就可以了,爬升的时候用连续点击转弯,到一定高度后,马达设置到一半,如果要延长飞行时间,可以在50米以上高度关闭马达,调整好方向,拉住升降舵(三分之一),让飞机缓慢滑翔就可以了。

网友F: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上当了!我那个是2.5通道的,主机只有开关状态,没有半油门的,惨!

网友C(2004-06-02):
[求助]滑翔的飞行半径是多少?????
没有关系,你可以用“快速点击”来模拟动力控制的舵量变化。猎鹰的低空滑翔飞行特征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