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电动飞机有关副翼控制方面的菜鸟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4-03-08):
电动飞机有关副翼控制方面的菜鸟问题,请高手指点:
    新定购的峨嵋2000 540级滑翔机需要在左右两个翅膀上各安装一个舵机来控制副翼
(产品说明书的要求),我的futaba 4YF 的副翼控制只有一个通道
(参考futaba 4YF的说明书,futaba 136F 接收机只有一个插口接副翼的舵机插口),
请问futaba 4YF发射机一个通道(第一个通道)如何控制左右两个翅膀上的副翼控制舵机?
如果只用一个舵机控制右面翅膀上的副翼,是否可以(实现灵活转弯)?
谢谢!

网友:
电动飞机有关副翼控制方面的菜鸟问题,请高手指点:

用Y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