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楼主(2004-03-09):
[这个贴子最后由z318在 2004/03/24 00:18am 编辑]

中 国 气 象 局 令
第5号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已于2003年6月4日经中国气象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局长
二00三年六月六日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施放气球活动的管理,保障航空飞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及有关规定和施放气球管理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气球,包括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系留气球。
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是指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千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
系留气球,是指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

网友: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你的飞艇有多大啊?到当地航空部门问问看。。。

楼主: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这个贴子最后由z318在 2004/03/24 00:14am 编辑]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网友: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那是因为你没有向它支付每月2元的天气预报短信费!

网友: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下面引用由htwist2004/03/12 04:09pm 发表的内容:
那是因为你没有向它支付每月2元的天气预报短信费!
对!等他连续几天预报准了咱就交费。

网友: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不用尿他,他们管不到有动力的
中 国 气 象 局 令
第5号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已于2003年6月4日经中国气象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

                                      局长
二00三年六月六日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施放气球活动的管理,保障航空飞行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及有关规定和施放气球管理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气球,包括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系留气球。
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是指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千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
系留气球,是指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施放气球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因气象业务、科学试验从事施放气球活动,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及有关部门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及飞行管制等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对施放气球活动的管理。
    第五条  从事施放气球活动,应当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二章  施放气球作业人员的管理
第六条  对施放气球的作业人员实行资格管理制度。
未取得《施放气球资格证》的人员不得从事施放气球作业。
第七条  施放气球单位的作业人员申请《施放气球资格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过有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及消防安全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取得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培训合格证的;
(二)经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并取得身体健康证明的;
(三)符合省级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身体健康状况及年龄不符合国家有关从事危险化学品作业规定的,不得从事施放气球活动。
第八条  施放气球单位的作业人员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取得资格证:
(一)由所在单位向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材料。提供的材料包括作业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培训合格证明、健康证明等。
(二)经审查合格后填报《施放气球资格证申请表》。
    (三)经省级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批准后,颁发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统一监制的《施放气球资格证》。
第九条  取得资格证的作业人员应当参加由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的定期培训。
第十条  《施放气球资格证》的有效期为3年。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发证机关注销其资格证:
(一)连续两年没有参加培训学习的;
    (二)涂改或者转借资格证的;
(三)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第三章  施放气球单位的管理
第十一条  对施放气球单位实行资质管理制度。
未按本办法规定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施放气球活动。
第十二条  施放气球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二)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危险气体的运输、使用和存放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三)有4名以上具有《施放气球资格证》的作业人员,其中至少有1名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
(四)有必需的器材和设备;
(五)有健全的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第十三条  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其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有关申请材料。提交的材料包括《施放气球资质证申请表》、法人资格证明复印件、人员登记表及有关人员资格证复印件、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和措施等。
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及时将收到的有关申请材料转到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
第十四条  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应当及时组织进行初审。初审的内容包括申请单位的组织、人员构成、工作场所、器材和设备、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等。
初审合格的,由省级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级气象主管机构自收到有关申请材料及初审意见之日起30日内进行复审。复审合格的,向申请人颁发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统一监制的《施放气球资质证》;不合格的,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施放气球资质证》有效期为3年,并实行年检制度。取得资质的单位,应当在每年的4月底前将上一年度施放气球的情况及《施放气球资质证》等材料报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单位审验。逾期不申报年检的单位,其《施放气球资质证》自行失效。
对年检不合格的单位,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不得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经整改仍不合格的,由发证机关注销其资质证。
第十六条  取得施放气球资质的单位,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发证机关注销其资质证:
(一)转借或者涂改资质证的;
    (二)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第四章  施放气球作业的条件与申请
第十七条  施放气球活动必须在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批准的范围内进行,可能危及飞行安全的施放气球活动由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会同飞行管制部门批准施放范围。
第十八条  施放气球必须符合下列安全要求:
(一)储运气体及充灌、回收气球必须严格遵守消防、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
(二)施放气球的地点应当与高大建筑物、树木、架空电线、通信线和其他障碍物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碰撞、摩擦和缠绕等。
(三)在施放气球的球体或者附属物上必须设置识别标志。
(四)施放气球必须符合适宜的气象条件。
(五)系留气球升放的高度不得高于地面150米,但是低于距其水平距离50米范围内建筑物顶部的除外;系留气球升放的高度超过地面50米的,必须加装快速放气装置。
(六)施放系留气球必须确保系留牢固。
    第十九条  施放气球必须由持有资格证的作业人员进行操作。
     施放现场应当有专人值守,以预防和处理意外情况。执法人员发现现场无人值守的,可以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条  施放气球单位施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5天、施放系留气球至少提前3天向施放所在地的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如实填写由省级气象主管机构印制的《施放气球作业申报表》。
第二十一条  受理申请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按照职责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日内对申请作出批复。
    取消施放活动的,施放气球单位应当及时向审批机关报告;更改施放时间、地点或者数量的,施放气球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重新提出申请。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施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施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全检查,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无《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施放气球。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下列内容进行监督检查:
(一)施放气球单位是否具有资质证,作业人员是否具有资格证;
(二)施放气球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申报并获得批准;
(三)施放气球的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等是否与所批准的内容相符合;
(四)施放气球单位和作业人员、技术人员是否遵守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五)气球的施放是否符合有关安全要求和条件。
第二十四条  在施放气球过程中,如发生无人驾驶自由气球非正常运行、系留气球意外脱离系留或者其他安全事故,施放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放活动,及时向飞行管制部门、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做好有关事故的处理工作。
第六章  罚  则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或者资格证,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5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照安全要求从事施放气球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及有关部门按照权限对施放气球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处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安全事故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经批准或者超出审批范围,施放气球的;
    (二)年检不合格的施放气球单位在整改期间施放气球的;
(三)涂改、伪造或者转借资质证或者资格证的;
(四)违反施放气球技术规范和标准的;
(五)施放的气球未按照规定设置识别标志的;
(六)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使用无《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施放气球的;
(七)发生无人驾驶自由气球非正常运行、系留气球意外脱离系留或者其他安全事故,未及时向有关飞行管制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报告的;
(八)在安全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谎报、故意迟延不报、故意破坏现场,或者拒绝接受调查以及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第二十八条  气象主管机构的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对于群放单个总质量小于4千克的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施放直径小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小于3.2立方米的系留气球的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3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