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楼主(2004-03-11):
原机动力的问题:不能稳定爬升,除少数几次在上升气流帮助下爬升成功外,动力最多只够维持平飞,改用9.6V900mAh镍氢电池组也不能改善,造成多次坠机损伤事故。飞行结束后,电池组发烫。
改造目标:休闲飞行,能稳定的爬升就可,不用于参加比赛,尽量减少购置成本。
经多次改造选配后的配置:
10x8 桨
3.3:1行星减速器
480电机
30A电调(有刹车和BEC功能)
9.6V1000mAh镍氢电池组
(以上均向华迈邮购)
实际飞行时观察到的爬升能力:
无风时,爬升到50m约需1分半钟左右,虽然不是很快,但爬升得很稳定。
有3-4级风且有点上升气流,在上升气流中爬升到100m约需40秒。
全动力时间约为6分钟左右,全程飞行时间约为20分钟(有风时)。
飞行结束后检查,电池微温,电机和电调基本无温度感觉。
从电池和电机的温度来说,感觉还没有充分发挥能力,想换11x8的桨,但不知哪里有卖。
另:对机内进行了改造,因没有使用V尾混控,只用了一个舵机进行升降控制,因此切除了一个舵机的隔框,将电池组后移了5cm,机尾增加25g配重。
全机整备重量850g,足足比标称总量700g多了150g,翼负荷达到30g/dm2.
建议:最好买本身带减速组动力的Kyosho SOARUS 1600G

楼主: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这个贴子最后由szhcs在 2004/07/10 08:59pm 编辑]

以前拍的照片

网友: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场地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玩电动的。弄个绞车不是更好吗。

网友(2004-07-07):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我的层云1600是平凸的那款。动力感觉不够。准备改用480直趋。

网友: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这只机机真是经典呀

网友(2004-08-21):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用钴电机400的就可以,1300NIGE电池,减速器,

网友:
Kyosho SOARUS 1600 动力组的改造和选配

真漂亮,什么机机?哪里产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