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鸟请教:碳素杆和副翼的转弯控制?

楼主(2004-03-17):
菜鸟请教:
1:碳素杆16元(50厘米)一支的价格是否合适?
2:副翼的转弯控制与尾翼方向舵的转弯感觉有什么区别?

网友:
菜鸟请教:碳素杆和副翼的转弯控制?

下面引用由wzh2004/03/17 02:53pm 发表的内容:
菜鸟请教:
1:碳素杆16元(50厘米)一支的价格是否合适?
2:副翼的转弯控制与尾翼方向舵的转弯感觉有什么区别?
要看你所说的碳素杆有多粗。副翼转弯半径较小,相对灵活一些,但是侧倾比较大,升力面积减小较多,需要拉杆补偿升力的损失。

楼主:
菜鸟请教:碳素杆和副翼的转弯控制?

直径大约80毫米,空心的。

网友:
菜鸟请教:碳素杆和副翼的转弯控制?

高碳的不贵啦

网友:
菜鸟请教:碳素杆和副翼的转弯控制?

方向舵转向比较迟缓,但机身的横向姿态变化不大,多用在高级机上的航向修正和初级机上的方向控制;副翼转向须与升降舵结合才能实现,因很灵活不是太适合初学者,因机体横向姿态变化大如果与升降舵的动作配合不好容易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