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4-04-01):
因为找不到很好的场地所以打算自己做一个小一点的滑翔机,翼展小于1。4米,起飞方式准备从窗口起飞。因为这个季节风正好冲着我家的窗口吹,受到楼房的阻挡会向上翻转形成上升气流!
结构上准备全部用kt板(机身,机翼,尾翼),采用软式操纵系统。
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没有?给点意见!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想从窗口往下丢?不是吧,虽然风在楼房阻挡的时候会有些上升气流,可是那气流很乱,我觉得往下丢只有一个结果---摔!

楼主: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所以想尽量作轻了,初步的想法是用kt板做一个两折上反的凹凸机翼,机身用kt板折一个V型,尾翼也是V型根机身一体。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KT板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下面引用由战鹰2004/04/02 09:00pm 发表的内容:
所以想尽量作轻了,初步的想法是用kt板做一个两折上反的凹凸机翼,机身用kt板折一个V型,尾翼也是V型根机身一体。
KT板的翼型你要如何加工啊?

楼主: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这个贴子最后由战鹰在 2004/04/06 08:42pm 编辑]

kt板的两端垫上木条,最高点位置用乳白胶粘一条kt板,压上钢管,等干了就好了,这办法以前做吹塑纸的模型的时候用过。必要的话可以加几根翼肋.剩下的就是通常的做法了!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下面引用由战鹰2004/04/06 08:40pm 发表的内容:
kt板的两端垫上木条,最高点位置用乳白胶粘一条kt板,压上钢管,等干了就好了,这办法以前做吹塑纸的模型的时候用过。必要的话可以加几根翼肋.剩下的就是通常的做法了!
看不明白啊~!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前后缘垫上木条,最高点位置附近根据需要粘一条同样的kt板,然后在最高点位置延展向压上一根钢管(或别的什么也可以),等胶干了就办成凹凸的翼型了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下面引用由战鹰2004/04/22 04:59pm 发表的内容:
前后缘垫上木条,最高点位置附近根据需要粘一条同样的kt板,然后在最高点位置延展向压上一根钢管(或别的什么也可以),等胶干了就办成凹凸的翼型了
我愚钝,看了你的描述,是否象图示这样做KT板翼型?

楼主: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对!
下面那条的宽度视情况而定,越宽强度越好,形状也比较优美,不过也比较重,越窄保持翼型的能力越差!如果重量上允许最好做成双层的!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下面引用由战鹰2004/04/23 11:22am 发表的内容:
对!
下面那条的宽度视情况而定,越宽强度越好,形状也比较优美,不过也比较重,越窄保持翼型的能力越差!如果重量上允许最好做成双层的!
谢谢!!!

网友(2004-08-04):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请问你计划做成遥控的吗?朋友你的KT板滑翔机成功了一定告诉我一声!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你家住几楼。。。如果是高层住宅因该可以。。不过回收是个难事~~~!!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滋~~
小方说的没错呀。
上学时和DD在他家向下飞纸飞机。
他的两个做业本都叫我们叠了。
第二天早上下楼一看~~~~~~

网友:
想用KT板做一个小滑翔,大家给点建议!

我上初二时,把一打纸叠纸飞机从窗口扔,有几架飞的不错最后和滋滋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