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问?

楼主(2004-04-11):
 二通道摇控怎样玩侧飞啊?

楼主:
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A:
什么叫恻飞?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词。

网友B: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网友C:
yi qun bc

网友D:
副翼+升降舵可以侧飞,不过时间长了的话你的飞机就会与大地亲密接触!
方向舵+升降舵的方式肯定不行(或许也可以但没见谁飞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