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给的建议吧

楼主(2004-04-13):
  想DIY一架380的滑翔机,不知道380电机配多大的浆合适(直驱)?选择什么翼型?翼展多大?重量控制在多大?有合适的图纸吗?
  谢谢各位老大啦(救救吧)

网友:
给的建议吧

桨用6x3,建议直接买火鸟或翼龙的电机和桨;

网友:
给的建议吧

下面引用由szhcs2004/04/14 10:10pm 发表的内容:
桨用6x3,建议直接买火鸟或翼龙的电机和桨;
对,而且厂家都替你测试过了,经济实惠!

楼主:
给的建议吧

楼主:
给的建议吧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4/16 10:46am 发表的内容:
自制的话考虑难度,选翼型 Clark Y 9%,翼展 1200mm 左右,全机重量(含设备)不能超过 500g,空机重量(不含设备)不能超过 200g。
  如何选择 电池呢?

网友:
给的建议吧

如果是用折叠桨,应该用什么规格的?要不要减速齿轮?
不赞成用直桨,飞机不打,阻力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