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楼主(2004-04-15):
[这个贴子最后由zzwen在 2004/04/15 11:57am 编辑]

首先,娥眉2000应该是架不错的滑翔机,我认为做工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从动力设计上来说娥眉的设计不太理想。
1、动力组的重量偏重
2、直驱桨尺寸偏小
3、直驱的效率不高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1、用540级无刷电机
2、用17*11碳纤桨
3、同轴行星减速器
4、重新配重
无刷电机(540级)+540同轴行星减速器+18A无刷电变+17*11的AERO碳纤维桨。
改造完毕后的效果应该是这样的:
飞行录象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应该会有所提高的。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峨嵋2000 个人飞行的经验是电池放电电流不行,如果能有重量不超过250克,
3分种内保证40A的电流,就可以飞起来了。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小方,你这个建议太妙了!! 我才在看世界空降兵作战历史,上面就有让飞机
拖着滑翔机到指定的降落场,然后滑翔机脱钩,滑翔降落。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我们这边没有飞滑翔机的,但是我看完楼主的录象怎么感觉不到是在飞滑翔机而是在飞3A呀。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向楼主请教问题,先谢谢:
1:从您的录像看,峨嵋2000可以做横滚,翻跟头等特级动作?
2:您的电池选的什么品牌?从录像上看,动力很足的?
3:电池、电调、无刷电机、同轴行星减速器 的重量大概各是多少?
4:  连接 翅膀和机身的螺丝铆是粘在机身上的? 我试了一下,不太好粘牢,有什么高招?
5:翅膀和机身之间连接不太牢固,有些晃动,你是如何克服的?
谢谢!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改造者说的太好了,我对搂主的飞行感觉是:AT40练习机。

楼主: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减速组的作用是;降低转速,增加扭力,使动力输出时可带更大的桨,以提高效率.
这是飞行录象,绝对不是什么3D动画,的确有那么好的效果.大家看过就知道了.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zzwen:您就是郑先生吧?请把您列出的配置报个价给我好吗?另外再请报一个540电机+同轴减速器+13"左右折叠桨的报价。谢谢!
邮箱是bd8dl@sina.com.cn

楼主: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同轴行星减速器120元/个,12*8折叠桨120元/副,14*10折叠桨150元/副。
540电机直流的我没有,不过无刷的到是有,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
你也可以联系我:0571-81898456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下面引用由zzwen2004/04/21 02:58am 发表的内容:
同轴行星减速器120元/个,12*8折叠桨120元/副,14*10折叠桨150元/副。
540电机直流的我没有,不过无刷的到是有,不知道你是否感兴趣。
你也可以联系我:0571-81898456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谢谢!无刷+电调太贵了一点,折叠桨倒不错。待我稍试一下EM2000后定有回音。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牛B~~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飞滑翔~~厉害厉害!!!!!多飞几次~散定了!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是成都厂家做的吗?

楼主: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娥眉2000,是中航做的.减速器是我做的.折叠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是我经销的.嘿嘿!
折叠桨我有12*8的到18*11的8~9个型号.都是德国的碳纤维折叠桨!

网友(2004-05-16):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滑翔机的马力太大就不象滑翔机了呀。
有人知道现在滑翔机的比赛规则吗?
谢谢。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动力太强了也意思。能爬升到预定高度就可以了。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我不知道现在的规则,如果是规定了动力时间的话,那马力大当然好,但如果没有规定的话,那还是小点好。可以减少不少的成本呀。呵呵......

网友: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下面引用由zzwen2004/04/22 10:47pm 发表的内容:
娥眉2000,是中航做的.减速器是我做的.折叠桨,无刷电机,无刷电调是我经销的.嘿嘿!
折叠桨我有12*8的到18*11的8~9个型号.都是德国的碳纤维折叠桨!
请问这种滑翔机在那里有买,多少钱?有些什么配置?谢谢

楼主: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这是中航产的,如果你要购买可以找企鹅模型的徐建国你可以直接电话给他:0512-58887860

网友A:
关于“峨嵋山2000 540电动滑翔机飞行失败的经历”的建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