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还有一个振华938,可以做什么呢??

楼主(2004-05-24):
频率是36。180接收机天线坏了。我想重接一个。
长度应该是多少呢??
如果改成多通道怎么改??

网友A:
玩FMS吧!

楼主:
啥意思?

网友B(2005-03-26):
FMS是德国的飞行模拟器,在PC机上可做模拟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