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楼主(2004-06-17):
初玩滑翔的能不能买啊?

楼主: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6/17 11:56am 编辑]

380 级的有什么机型啊?飞扬有个这个如何啊?

楼主: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滑翔性能是540的峨眉2000那样的好还是象上面这个380 级的好啊?上面这个有700克重,还有380的是不是风大些就不能飞拉。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不适合初学者,它的缺点如下
1:玻璃钢的机身不结实,容易摔坏;
2:翅膀很薄,爬升和下降快,初学者往往反应不过来
3:适合540马达的电池不好找,往往动力不足,飞不上去。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17 02:47pm 发表的内容:
至于风的问题,风大不是不能飞,而是比较困难,其实挺累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吹跑了,没什么意思,还是风小的时候玩吧。
照这么说无动力的滑翔机岂不是更怕风了?应该不是这样吧!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尺寸是有很大关系,有道理。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看来越菜的鸟就该玩越大的机,呵呵!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还是玩玩手投吧。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飞扬出售的那个380滑翔机号称是香港生产的,外观漂亮,好像500多RMB,里面的工作人员说它好飞。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初学的朋友玩电滑的确是380比较合适,因为540相对尺寸大,投入成本也比较高,我最初玩的就是自制380电滑,翼展1.6m每轮留空时间可以达到20分钟左右,对于初学练手很好,可以学习如何寻找上升气流。峨嵋2000我也有,但是个人感觉比较重,要上天的话必须换电机和电池,(无刷或希土)投入成本太大,所以现在只是做家里的摆设,挂在墙上(外观还是比较漂亮的)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昨天早晨去放峨眉山2000,还是老问题,推重比不行。
用了广西镍镉1200mah 8。4V,深圳毕亚迪镍镉1600mah 7。2V,另外一种镍镉1800mah 8。4V,只有广西镍镉1200mah表现最好,但拉力还是不够,飞不高。桨和马达都用中航厂原配的。
另外,在放的过程中,不想天空中刮过来一大块乌云,我的飞机还没有来的急降落,就下起了一阵暴雨,在空旷的场地我们无处可藏,只好把飞机举过头顶,用翅膀当雨伞避雨,滑稽不?哈哈...。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下面引用由wzh2004/07/12 02:44pm 发表的内容:
昨天早晨去放峨眉山2000,还是老问题,推重比不行。
用了广西镍镉1200mah 8。4V,深圳毕亚迪镍镉1600mah 7。2V,另外一种镍镉1800mah 8。4V,只有广西镍镉1200mah表现最好,但拉力还是不够,飞不高。桨和马达都 ...
先照个象就好了,看看你是怎样躲雨的。
飞机没遭殃吧。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6/25 05:12pm 发表的内容:
看来越菜的鸟就该玩越大的机,呵呵!
嘿嘿,弄架波音747飞飞,对于新手一定有帮助,至于高手就玩049的可以了,嘿嘿。

网友(2004-07-23):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请教小方哥为我等菜鸟介绍一款合适的电滑(价格要适中的)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峨眉山2000我也有,主要缺点就是机身强度差,其他的我觉得还可以,机翼做工不错。我用高安那里买的拆机电池1700的可以飞到15分钟,电机是原配的。但是我也觉得不太适合初学者。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拆机电池1700”是什么,可否介绍详细些,电池名称和价格,谢谢!

网友:
峨眉2000电动滑翔机a啊有人飞过啊?性能如何啊?

雷虎的幼鹰E-HAWK1400如何,有人飞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