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04-06-19):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6/18 07:56pm 编辑]

又大又轻要是好我就买个先玩玩了。就600多克有一米五的翼展呢华迈的人讲六百多一个喊行星减速和400的电机
Turmeric(蜂鸟)滑翔机
全长:953mm
翼展:1562mm
重量:600-700克
马达:400电机配行星齿轮箱,10x8折叠螺旋桨 (侧视图)
无线电:3-4通道比例遥控设备
特点:1、轻质、高强度的玻璃钢材料机身,预先喷漆
       2、轻木机翼,德国Ultracote蒙皮
       3、高效率的折叠螺旋桨和铝整流罩
       4、V型尾翼

楼主: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这个贴子最后由7777777在 2004/06/18 08:13pm 编辑]

还有这个但好象不带副翼
Mini Phoenix(小凤凰)滑翔机
全长:910mm
翼展:1480mm
重量:620克
马达:480电机配行星齿轮箱
无线电:3通道比例遥控设备
特点:1、轻质、高强度的玻璃钢材料机身,预先喷漆
       2、轻木机翼,德国Ultracote蒙皮,有紫、红、蓝三种颜色机翼可供选择
       3、高效率的折叠螺旋桨和铝整流罩
       4、高平尾翼

楼主: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还有个大的两米的但用的也是480电机
Breeze(微风)滑翔机
全长:1120mm
翼展:2000mm
重量:1450克
马达:480电机配行星齿轮箱
无线电:4-6通道比例遥控设备
特点:1、轻质、高强度的玻璃钢材料机身,预先喷漆
       2、带副翼的轻木主翼,德国Ultracote蒙皮
       3、高效率的折叠螺旋桨和铝整流罩
       4、带副翼的高平尾翼

网友: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对耶,那些电滑不得不用减速齿轮组来提高扭矩,正好说明自身偏重。

网友: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777中大奖了吧?
换无刷玩滑翔?

网友: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呵。很好看呀

网友: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7777777不玩电直,玩起滑翔来啦。。。

网友:
再看看这个380级的电滑,小方和其他高手指点指点?

东西是好,在那里有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