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有用KT板作过滑翔机的吗?

楼主(2004-06-19):
我做了一架凹凸翼两折上反的,没想出来上反的机翼怎么辅强,总感觉不结实,郁闷……

楼主:
嗯,做个上反梁把碳纤杆插进去一段也许可行,有空试试,谢谢小方。
我现在只用透明宽胶带粘了两层,拆装机翼,上面用橡筋绷紧,感觉不结实,但好歹没坏,凑合着用吧!

网友A:
建议弄箱型接插梁,便于携带。缺点是比较重,强度应该没有问题。